[健康] 西恩电子血压计拆机及大概校准(SCIAN LD-520)

楼主(2020-09-15):
前几天从老爸那里找到了一个西恩LD-520的血压计,老爸说用了几年了,现在误差太大,没法用现在没有事,拆开看了看,里面有2个可调电阻,VR1和VR2,没有电路图,只能凭感觉调整

楼主:
调整VR1时,顺时针调整稍微多点,机器就卡在 启动阶段,断电重启还是不行,只能调整到原来的电阻值附近才能使用。
调整VR2,血压读数在测试时,每次测压间隔一分钟左右。血压高低压读数有明显变化。
同水银血压计相比较,一直调不到基本一致。
有业内的大侠知道这两个可调电阻的具体作用吗?在线等。。。

网友A:
你需要一台这种FLUKE 标准仪   哈哈

网友:
人的血压本来就是变动的,这个需要一个标准设备来测吧,一般血压计维修点应该可以校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台这种FLUKE 标准仪   哈哈

fluke 还做这种玩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台这种FLUKE 标准仪   哈哈

问题是,血压计要怎么校准?一般电路板上也没有可调的电阻啥的

网友:
建议还是不要乱来为妙了

楼主:
现在调的基本和水银血压计差不多,误差不超5个读数
还在慢慢对比

网友:
原来里面还有电阻可调校准的。。。。

楼主:
谢谢打赏!M币正缺啊

有的型号有可调电阻,有的没有,这个要看具体的电路设计了。我找到的这个正好有可调电阻,才能自己在业余条件下和水银血压计对比着进行粗校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uke 还做这种玩意~~~

这台仪器3万多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是,血压计要怎么校准?一般电路板上也没有可调的电阻啥的

有些只能厂家自己调整的,有接口的,用仪器或者电脑之类的调整

网友:
前一阵5元一个的主机还是挺准的,只是现在没有了

楼主(2022-12-16):
看来这款机器保有量还是少啊!

网友:
靠,fluke啥仪器都做啊,这货高级,第一次见!!估计全球也卖不了多少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一台这种FLUKE 标准仪   哈哈

啥时候拆这个fluke?

网友:
我也有一个十几年的欧姆龙的手动加压当时京东 150多买的还能用

网友:
这个福禄克校准仪太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