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I的盘,开卡求助

楼主(2020-09-15):
短接后还是不识别,左上角的ROM点应该就是短接点了  插电后还是不识别  没有亮灯,是不是硬件上有损坏呀?求助!!!

网友A:
实测红框里是ROM短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测红框里是ROM短接点

试过这里呀,也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这里呀,也是不行的

颗粒拆了,看空板识别不。如果也不识别,可能是板子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颗粒拆了,看空板识别不。如果也不识别,可能是板子问题了。

好的,我试试去

网友B:
中间的电容哪里来的。。。
wechat_upload16001572225f607626569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电容哪里来的。。。

观察的好仔细

网友C:
看到那个rom了嘛?上面的焊盘接地再连电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那个rom了嘛?上面的焊盘接地再连电脑看看

好,我去试试看

楼主:
各种方法都试过啦,应该是PCB板子有问题了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种主控经常虚焊。。遇到几个都是压焊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