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HP ML350 Gen9 的raid 遇到问题,高人指点

楼主(2020-09-15):
如题一台 HP ML350 Gen9  ,xeon E5 2609 v3  X1 ,8GX5   ddr4  2133 普通内存,主板集成阵列卡 B140i   原配8盘位笼子,插了3.5寸  sata2  1t X5  西数5个 希捷1个,但只有一个盘识别,试过不是盘问题 不是托架问题,难道是背板坏了??? 或者主板的 B140i 坏了??  还是操作不当???没玩过服务器   望懂行的指教  先谢了

e5 2609 v3 X1;40G  ddr4-2133

8盘位硬盘笼子上了6个3.5寸sata2 ,西数5个 希捷1个

用hp的ssa做raid

为毛只识别一个盘,  只有在box3  bay4 盘位的磁盘可以识别的,其它盘位均显示不出来,灯 橙色常亮,调换过硬盘,不是盘问题,不是托架问题

以前从没玩过服务器,,,玩过服务器的朋友分析下,硬盘背板坏?  or  主板的 B140i 坏?  or  操作不当?

网友A:
要先进入BIOS设置吧

网友B:
图片上显示有一个逻辑盘,你进去看看是什么情况,由什么盘组成的阵列?
识别到的那一块是希捷吗?
为什么6块盘不是同一个厂家?或者,原本的设置是西数5块做raid 5,希捷1块本来就不在阵列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上显示有一个逻辑盘,你进去看看是什么情况,由什么盘组成的阵列?
识别到的那一块是希捷吗?
为什么6 ...

那就是唯一识别的 1t 希捷盘  做了个raid0 , 测试过 只有在box3  bay4 盘位的磁盘可以识别其它盘位均显示不出来,灯 橙色常亮  和 硬盘厂家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进入BIOS设置吧

这主板里bios设置很简单,就是选择 uefi 、Archi、引导是b140i 还是sata,,,,完了

BIOS里如果不选b140i   在ssa工具里就不显示物理盘

楼主:
por1  4个 1T  ,por2 2个1T  ,硬盘全部识别,断断续续一个星期,找到问题在哪了,

说起来很丢人,作为玩了电脑近20年的熟手,竟然没有插好 阵列卡的线,

那个金属片上有个凸起和主板的母头有个卡接。。 因为 这个服务器到我手上是零件状态,并且以前很少玩服务器。所以。。。。。  惭愧

此贴给玩机小鸟们做入门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