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管理的交换机 更好点吗?

楼主(2020-09-15):
最近想买一个  16口的交换机看了好多牌子 有非管理和管理的
我在想
我用软路由的话 ,会不会和管理型交换机有冲突?

交换机不是路由器 也需要管理型吗?

网友:
带管理的二层或者3层交换机可以划个VLAN之类的功能更多。。

网友A:
家用,没有特殊需求,直接傻瓜就可以。
有特殊需求的, 需要某某某互联,某某某不连接,等等这类,可以用网管的。

交换机和软路由没有任何冲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家用,没有特殊需求,直接傻瓜就可以。
有特殊需求的, 需要某某某互联,某某某不连接,等等这类,可以用网 ...

不光是家用,只要没啥特殊要求,企业交换机也可以用傻瓜型的,便宜还不费事

网友C:
软路由才更适合用vlan交换机
有了vlan交换机, 单网口的电脑也可以实现软路由
vlan 1 当wan口  接光猫
vlan 2 绑定几个lan口
thunk 口接软路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软路由才更适合用vlan交换机
有了vlan交换机, 单网口的电脑也可以实现软路由
vlan 1 当wan口  接光猫

其实没搞明白  VLAN到底是个啥玩意?

网友E:
一般管理型用途用不上,可以简单理解为将一个交换机分割为几个子路由器,互相之间无法访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搞明白  VLAN到底是个啥玩意?

我也不明白!现在拿着个8口网管交换机,当傻瓜交换机用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软路由才更适合用vlan交换机
有了vlan交换机, 单网口的电脑也可以实现软路由
vlan 1 当wan口  接光猫

然后有管理功能多出来的钱够买N个网卡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然后有管理功能多出来的钱够买N个网卡了

二手的交换机不贵,比用网卡软交换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二手的交换机不贵,比用网卡软交换快

二手的另说。
之前我看到二手24口非网管交换机100块包邮,有点心动想收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光是家用,只要没啥特殊要求,企业交换机也可以用傻瓜型的,便宜还不费事 ...

咋说呢, 企业还是不建议用傻瓜, 毕竟傻瓜存在网络风暴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F:
二手的另说。
之前我看到二手24口非网管交换机100块包邮,有点心动想收一台 ...

带网管的也贵不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管理型用途用不上,可以简单理解为将一个交换机分割为几个子路由器,互相之间无法访问 ...

我多几个不就好了 干啥这么麻烦

网友:
网管交换机也分好多种,tp的也有、华为的也有、h3c、cisco的也有,价格差别大了。要明确自己的需求,把h3c5600当做傻瓜交换机的土豪也见过。

网友:
单位的交换机有管理, 被我重置了,放在办公室直接当傻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搞明白  VLAN到底是个啥玩意?

VLAN 可以看作是用软件实现的硬件隔离.

网友:
vlan是做子网划分跟网络管理才会用到,抑制网络风暴的,家用这种网管型交换机纯属多余,还是看用户的实际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