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硬盘改电磨解决自停方法

楼主(2020-09-15):
短接这两个引脚就OK了。

网友:
有空了,试试是不是其他品牌硬盘也都可以这么做

网友A:
用SAS的硬盘是不是比一般家用硬盘力度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SAS的硬盘是不是比一般家用硬盘力度大多了。

只是转速高点

网友:
用硬盘改电磨?

网友:
飞线中间两个脚也要短接?

网友B:
这种电磨有啥用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磨有啥用处?

折腾之外有一点用处

网友:
玩玩,功率10w磨点木头啥的。

网友:
创意无限有时间试试

网友:
赶紧看看楼主以前发的帖子,学学硬盘怎么改电磨

网友:
去查了一下,竟然没有

网友:
这样确实不会停了,麻烦大婶在研究一下,解决一下转速不稳定现象

网友:
高手,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
困扰那么多年的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C:
没有意义,力道小得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意义,力道小得没有用

磨磨刀片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