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360行车记录仪不开机,需要换二级管

楼主(2020-09-15):
我的型号是J501最老的一款,线路完全不一样,没有KG这个二极管,没的救了。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

闲鱼上买了一个无法开机的的360一代行车记录仪J501,原本以为只是电池不行。自己换个电池就好了,没想到接电源也是无法开机,接电源测试无电流,翻车了!!!

一圈百度下来,找一个说是电源附近的一个KG字样的双向TVS二级管坏了只要换掉就可以了。如图里的那个,本人有动手能力,但是电子这一块比较小白,想问下大神们这个二级管要怎么看参数,我好在淘宝上买一个自己换掉,或者像这个大神说的 ,可以用两个NXP的稳压二级管代替(就是不懂这个稳压二级管要如何买能买到一样的),或者坛里的大神们有没有遇到这个过同样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其他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的。

网友A:
TVS是保护用的,防止USB口过压。觉得是这个坏了,就把它拆了,看能不能开机。如果好了,淘宝买个一样的换上就好了,淘宝搜KG TVS,就知道这个是6V的TV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VS是保护用的,防止USB口过压。觉得是这个坏了,就把它拆了,看能不能开机。如果好了,淘宝买个一样的换上 ...

谢谢大神,晚上回家把这个拆掉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晚上回家把这个拆掉试一下。

换掉TVS后,检查那个保险丝有没有烧掉

网友:
几十买的呀  拆了了不影响开机 直接供电看看什么电流

网友:
无电流,可能那个“F"也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掉TVS后,检查那个保险丝有没有烧掉

保险丝是F的那个吗

网友:
一代和二代电路不同,一代上没有那个KG

网友:
j501安霸A7  j501c安霸A12

网友:
TVS二极管
规格: SOD-123
品牌: AnBon(台湾安邦)
型号: SMF6.0A

网友(2021-06-17):
你好大神,我看到你发的关于360记录仪的这篇帖子。我的记录仪也是出现这种情况,想问一下这个KG TVS二极管买200W还是600W的?盼回复!谢谢

网友:
想学习这种电路维修基础怎么才可以啊

网友(2022-04-25):
兄弟遇到一样问题了!后面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