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大神帮忙编写STC15W104的KEIL程序

楼主(2020-09-15):
求大神帮忙编写STC15W104的KEIL程序:

    使用STC15W104芯片

   上电后,无动作
   p3.4低电平轻触按钮触发
   P3.2延时5秒后开始工作20秒,停止
   P3.5在P3.2低电平时同样为低电平状态
   工作中再次触发P3.4,停止工作

   停止后重新开始等待触发

网友A:
需求并不全面,比如开始工作是什么意思,P3.5那一句介绍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B:
看样子不了解编写程序的收费价格!直接搞个:200-300大洋:肯定有人接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求并不全面,比如开始工作是什么意思,P3.5那一句介绍又是什么意思?

就是上电没有动作,脚位都呈高电平

P3.4为触发端,低电平触发

3.2为输出端,常态高电平,当p3.4触发后,p3.2延时5秒后转为低电平并维持10秒,然后恢复高电平
p3.5是在p3.2为低电平时,p3.5也是低电平,就是和p3.2状态同步

结束后,进入下一个循环

抱歉,刚开始搞的纯小白,只晓得一点大概,怎么写完全懵的,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不了解编写程序的收费价格!直接搞个:200-300大洋:肯定有人接活

刚开始学这个东东,见谅见谅

网友C:
楼主把单片机程序看得如此简单,为何不自己写一个呢?8块钱还不如不给,让别人免费给写一个还有个人情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单片机程序看得如此简单,为何不自己写一个呢?8块钱还不如不给,让别人免费给写一个还有个人情在 ...

是真不了解,我是看到论坛里面大家都这么求大神,所以我也来发一个,实在抱歉,我不会这块,所以真心不了解。

网友D:
自己先想当然的写一个,然后发上来 ,这就很多人乐意帮你改
我发一个供你参考。这是一个用于电视机通电后, 还要按一下电源键才开机的小程序。有了这个程序,电视机通电后,能自动开机

//单片机用STC15F104E,6M晶振
#include"STC15.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ower = P3^1;        //TxD //接电源键
sbit work = P3^0;        //RxD//接5V开机电压

void delay(uint z)        //单片机用STC15F104E,6M晶振(内部RC)
                                        //延时 1ms
{
        uint x,y;
        for(x = z;x > 0;x -- )
                for(y = 460;y > 0;y -- );
}

void main(void)
{

P3M0=0XFF;//设为开漏输出
P3M1=0XFF;//设为开漏输出

delay(4000);//4秒延时。适当延时,让电视机完成初始化和电源电压稳定
while(1)
{
   if(work)//已开机
         power=1;
   else        //还处于待机中
        {
     power=0; //按“电源”键
         delay(1000);//按下时间1秒
     power=1; // 松开
         }
   delay(3000);//4s,等待工作电压正常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先想当然的写一个,然后发上来 ,这就很多人乐意帮你改
我发一个供你参考。这是一个用于电视机通电后, ...

嗯嗯,感谢感谢,是我鲁莽了...

网友:
#include "stc15.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0;
bit S=1;

void Timer0Init(void)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void main(void)
{
   Timer0Init();
   P34=1;
   P32=1;
   P35=1;
   ET0=1;
   EA=1;

  while(1)
  {
      if(!P34)
      {
        while(!P34);
       if(S)
       {
       S=0;
       TR0=1;
       A=0;
       }
      else
      {
        TR0=0;
        P34=1;
        P32=1;
        P35=1;
        S=1;
      }
    }
   if(A==1000)   //5毫秒*1000=5秒      等待的5秒
   {
     P32=P35=0;
   }
   if(A==3000)  //5毫秒*3000=15秒+前面5秒   工作的10秒
   {
     P32=P35=1;
     TR0=0;
     A=0;
     S=1;
   }
  }
}
void T0() interrupt 1
{
   A++;
}

楼主:
感谢感谢,看您写的好规范,我搞的一个拼拼凑凑的...实在汗颜....谢谢老师,我仔细研究研究,看看老师的思路和我的有啥区别~~再次感谢

网友E:
主函数里面用delay的都是垃圾程序,不接受反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函数里面用delay的都是垃圾程序,不接受反驳。

没毛病。。。

网友:
这么简单的程序,咋方便咋弄,稳的1B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先想当然的写一个,然后发上来 ,这就很多人乐意帮你改
我发一个供你参考。这是一个用于电视机通电后, ...

您好! 请问为什么用开漏输出,而不用强推挽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