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组装超薄、优散热吸顶灯的设想

楼主(2020-09-15):
昨天收到了美的神灯,6W的功率,塑料外壳散热还是不行,正面灯板底部隆起设计,背部凹陷,无法从天花板无法导走热量,时间久了还是会很热。但是面罩是正宗的亚克力,透光性还是很不错的

现在想DIY一款超薄高稳定吸顶灯,TB上材料配件都可以找到,
初步方案:
① 8寸铝合金烤盘,散热好,内部哑光反光,有硬度,打孔方便(不锈钢导热差、打孔困难)
②选用亚克力面罩,TB上买个便宜的23cm灯就有
③前几天大热的TCL12W灯板,现在是8W款,好像是一样的
④扁平头不锈钢螺丝螺帽若干

灯板去掉驱动保护罩,把电容和变压器拉开,电容可以换成松下125℃,输出增加固态电容降低纹波,灯板用粘性导热硅脂贴合铝盘

网友:
6W那款算不上神灯,帮美的打出名声的还是12W款,不过继几次缩水后也就那样了,值肯定是值,神就没那么神了
自制灯盘不推荐,主要是灯罩和底盘的密封性不好整,蚊虫随便进
12W的美的灯当初神的一半原因都在壳子上了

楼主:
铝盘的边缘平整可以完全贴合亚克力板,大不了透明硅橡胶密封,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A:
在烤盘背面粘强磁,正面用强磁吸附,直接把灯盘压死在烤盘上,还不影响后期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烤盘背面粘强磁,正面用强磁吸附,直接把灯盘压死在烤盘上,还不影响后期更换 ...

钕磁铁下贴一层聚酰亚胺胶带,垫一下防短路。
如果散热做得好,LED灯3万小时不成问题,现在的各个牌子的LED灯都死在温度上,要么主电容烤干,容量下降不稳定,要么LED烧金丝,还有诸如市电电压不稳引起的IC损坏,做的可靠就加MOV,共模差模滤波,这些配件都容易解决

网友:
我自己做的,想要长寿命的话,背面可以加个CPU风扇。家里的都换成这样的了,灯珠坏了手工就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