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磁炉黑晶面板的更换

楼主(2020-09-15):
电磁炉黑晶面板的更换

01.老人家的一台迈科DCL-220A电磁炉,使用中不慎将黑晶面板砸裂了。
这是之前留的迈科DCL-220A电磁炉照片,那时电磁炉还没有损坏。

02.开始时只是有开裂的纹路,密封还没问题,对付着还用了一段时间。
后来裂纹越来越大,密封没有保障了,于是备用电磁炉上阵,这台停用。待有合适的面板再更换。测量面板是270×270mm,直角的。
面板属易碎品,网购面板的价格和运费让人难以接受,且有备用的电磁炉在用,所以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来目标锁定在了废品收购站上。还是5块钱2个的小电磁炉(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880
那家废品收购站(好像被坛友说中了),老板人比较随和,容易打交道。
请他收到电磁炉后保留一段时间再处理,老板满口答应。
一周后,果然有三台电磁炉,都是杂牌且都油乎乎的,尺寸合不合适没测量,主要的是黑晶面板都是圆角而不是直角的,不适用。
电磁炉面板好像圆角的比较多,直角的不是很常见。
又过了一段时间后再次前往,终于见到一台直角面板的电磁炉,虽然也油乎乎,但测量尺寸正好是270×270直角的
问老板这个电磁炉要多少钱,老板说如果只要面板的话,你把它拆下去线盘给我留下,面板送你了,不要钱。
还能说啥呢,接过老板递过来的螺丝刀,拆下了电磁炉的面板,对老板表示感谢后又找了个袋子装上了油乎乎的电磁炉面板。

就是这个已经拆除了下半部的电磁炉上半部(已经粗略的清洗,不然都没法操作,粘手)。

03.壁纸刀小心切入四边的粘接处,取下面板(确认是270×270的)。

04.这块完整的黑晶面板的厚度约4.21mm。

05.已经拆下黑晶面板的剩余面框部分,上面还有一块控制板。

06.这是一台叫“三星”的电磁炉。在废品站时没注意,现在这个显示器看起来像是液晶显示的高级货。

07.拆下控制板,发现显示部分并不是LCD,就是常见的LED数码管+LED管方式。
原来是厂家耍的一个小伎俩,将显示部分的面板处理成了类似液晶屏的银白色,平时看起来像液晶面板似的。

08.处理损坏的电磁炉面板。同样壁纸刀辅助切割粘接处,因为面板已经破损,可以分块拆解,相对于整块面板来说容易一些。
再由于这类部件的粘接用胶都属于不干胶类的,所以还比较容易切割。

09.已经拆下的损坏面板,尺寸270×270,直角的。

10.损坏面板的厚度约3.75mm。新搞来的面板比这个厚约0.5mm。这个厚度直接影响着锅具与线圈之间的距离。
线圈距锅具的距离肯定会影响加热效率和最大功率,但从拆解过的电磁炉结构看,0.5mm的距离差异应该没有可察觉的影响。

11.拆下损坏面板后的面框。因为是用刀切割拆解,分离面是平的。
面框粘接部位原有沟槽设计,是为保证在面板安装压紧后,胶也能保持一定的厚度,提高粘接和密封效果。

12.所以需要将沟槽内的残胶清理掉。一方面是为保证原来的粘接效果,一方面也是因为新面板厚了0.5mm,要尽可能降低粘接厚度。

13.出于同样的原因,面板上有凸点设计,残胶也要尽可能清理掉。

14.清理干净的面板框和面板,比划一下,尺寸正合适。下面就可以粘接了。

15.本次更换面板要用到的704硅橡胶。是等待新面板过程中网购其它器件时带来的。购买时忽略了一个问题。

16.就是胶的颜色,竟然忘了买黑色的。现在没有别的可选,只能用它了。
面框粘接部位设计有两道沟槽,先均匀涂满其中一条。

17.另一条也涂满,其实这一条更重要,因为面板的底面和侧面都要由这条沟槽里的胶去粘接,如果胶量有限,应优先涂满这一条。
我的这一管胶(没有数量标注,不知道具体数量)刚刚好涂满两道沟槽。

18.面板粘接到面框中,施加压力,尽可能使面板四周的胶都有均匀的溢出。如果有缺失尽快补充。

19.找一个平面放置已经粘上面板的面框,溢出的胶先不用理会。用适当的重物压在面板上等待胶固化。

20.正好拆解清理并介绍一下这台电磁炉的其它部分。
长条形控制板的正反面,触摸控制模式,八个触摸键,共有五片集成电路。

21.计有DIP14封装的74HC164N 2片,是通用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8位边沿触发式移位寄存器。
DIP28封装的B700K 2片,资料很少,应该是MCU,但为啥用了两片?
DIP16封装的WTV040-16P 1片,是广州唯创电子有限公司的可编程一次性烧录(OTP)语音芯片。
此外,显示部分是一块专用的定制LED显示模块,除蜂鸣器外还有个小喇叭(因为这是一台具备语音播报功能的电磁炉)。

22.主板的正反面。非常典型的国产电磁炉用料和结构。2007年产品,散热器以及下面的线圈用料还足够实在。

23.主板上的两个芯片。DIP14封装的比较器LM339N,DIP8封装的电源控制芯片VIPer12A;专用电容分别为5uF,0.27uF和2uF。

24.风扇18VDC,电磁线圈,有效直径约165mm,肯定是铜的。

25.一天后,查看胶已经固化。虽说是固化,但因为是不干胶类,所以还是软的,只是不粘手且已有粘接强度了。
外面晶板四周胶的溢出下面处理。里面胶的溢出比较合适(有两边不是很均匀),不用清理了。

26.两手将壁纸刀片微微弯成弧形,沿着晶板四周将溢出的胶切除。再将没切到的地方多余部分清理干净。
至此,晶板的更换工作就彻底完成了。

27.将拆出清理的主板,风扇,线圈等安装回底壳中。那个小喇叭也是单独用螺钉固定在底壳上的,还需要一条连接线和接插件。
其实小喇叭完全可以设计在控制板上,可以减少一些工序和用料,而且看起来更整洁。

28.控制板安装回面框上。

29.插上各处接插件,晶面温度传感器涂上导热硅脂,盖上后盖上螺丝。

30.更换晶板清理内部后焕然一新的迈科DCL-220A电磁炉,虽然变成了白胶框

31.上电,显示器全显,系统自检,播报欢迎词,每步操作都有相应的语音提示,不同模式下试烧一盆水,完全正常。

网友:
恭喜老大成功更换了

网友:
看到了无限垫压住面板

网友:
楼主你这个电磁炉很高级,值得修,废品站好人啊

感觉面板就是染色的耐热防爆玻璃

网友:
可以用黑色油性记号笔画一圈过去 白色就没那么明显了

网友:
第一眼看成美的的了

网友:
那些杂牌的黑面板就是一款玻璃,拆解的时候要非常小心,很容易破裂,估计就是普通玻璃

网友:
也看成美的电磁炉了

楼主:
@石墨
@壹筒江湖
面板材质没研究过,但至少应该是耐热防爆的非铁磁性材料吧。
好像有人用合适厚度的瓷砖代用,不知道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