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50块钱某鱼又收了一台不开机的索尼sw10收音机,修的时候边修边扇脸

楼主(2020-09-15):
上次100块钱收了台坏的索尼7601没搞好,还摆在那里,帖子发上来,大家都我说闲的钱多了,买这烂货,
吸取了大家的批评意见后,痛定思痛 痛改前非,觉得不能这么下去了,
然后又用了50收了台 坏的sw10
成色还算凑合,缺电池盖,不通电,卖家发图 特写 电池弹簧腐蚀

当时想着还简单,应该也就弹簧腐蚀了,兴许换个弹簧就好了
没想到,现实啪啪打脸啊
收到后,拧螺丝,每颗螺丝拧出来都有锈迹,靠电池位置的锈迹更严重
啪 当时就给自己一耳光,看 想的太天真了吧,
解开盖子后 一看 啪 又是一耳光 tm你刚才还存有幻想

上图吧,大家瞧瞧

正面效果

背面效果,这还是用酒精清洗后的效果,刚开盖 那一瞬间啊 脸疼

线路断了,用漆包线跳线了下

腐蚀的严重啊,这怕是两个电池 全漏液了吧
后悔啊,花50找虐啊~~ 啪啪 捂脸

自己找了个弹簧改造了下接上,嘿还正好

图上两处条线,根据电路图,加上通断测量  修复的

成果是,能正常开关机并且能fm能正常收音了 效果还不错

可是 可是 推到不管是其他哪个挡位都不起作用 全是fm

应该是 自己条线没跳好吧, 跳过了,挡位控制

啪啪啪,脸疼

上实物线路图,求指点

网友A:
实在想不通收这些有什么意义,真的是怀旧??

网友B:
这样的成色,还不如去废品回收站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想不通收这些有什么意义,真的是怀旧??

就是所以说要扇脸,又没品相,又没功能,不知道杂想的

网友C:
再收这种使用电池的就得让丫拆了看看里面怎么样的

网友:
胆子再大一点,重新复刻PCB,整机翻新

网友:
能修好都是大神!

网友:
不知原货几多米?

网友:
这玩意这么值钱吗?在废品站看见的话,2块钱我都不会出

网友:
超级战损成色,一文不值

网友:
安慰朋友一下!以后要慎重考虑啊!

网友D:
楼主你这是病,没治

咸鱼收破烂,有猜盲盒、赌石的意思

网友:
浪费感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成色,还不如去废品回收站淘

这就是废品站,垃圾堆捡回来挂咸鱼的,一段时间卖不掉,卖家就再次扔垃圾堆了

网友:
检验一下自己的维修水平有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收这种使用电池的就得让丫拆了看看里面怎么样的

看了,人家卖家专门拍了电池仓 就看见电池仓弹簧锈掉了 可是没想到这么严重 ,以为就是锈掉了弹簧那么简单

网友E:
真就是索尼大法好?垃圾古董收音机都值五十块?能听FM了,那么比新买的普通FM收音机好在哪?广告比较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就是索尼大法好?垃圾古董收音机都值五十块?能听FM了,那么比新买的普通FM收音机好在哪?广告比较少吗? ...

有某鱼 再  这种配件都不便宜,一个天线20  旋钮30 后盖30  这么算下来,我这个还算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是病,没治

咸鱼收破烂,有猜盲盒、赌石的意思

的确,本来想赌一把,就是弹簧坏了,没想到这么严重,扇耳光 啪啪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