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固测wanptek DPS305U直流电源简单拆解

楼主(2020-09-15):
最近买了个电源,要求30V2A以上,看了优利德的UPT1306S和固测DPS305U,固测的便宜五十多块,参数基本一样的。朋友有个优利德,我想买个不一样的,于是买了固测。到手后发现有两个问题:
1、必须把电压调低,把输出短路,才能调限流。调完了再把短路拆掉,再调电压。我问了朋友的优利德那款,他是可以带着负载直接调限流的。
2、空载啸叫比较严重,看了下其它品牌评价里也是通病。评论里说是usb啸叫,我也给接了个LED灯排确实好多了。
3、外观确实还可以,比优利德好看。不过限流是问题,除非平时不调限流,不然不推荐这款。

下面是那个坑爹的说明书,商品描述里绝口不提,回头看了一下真正的评论都被隐藏了,这个追评223隐藏是啥制度?

外观不说了,网上都有,简单拆一下看看做工
都是双层pcb,做工还蛮好

这三个管子看不到标签,和后面铝板固定在一起的,不拆了。铝板蛮厚实

TI的TL494C,PWM控制器,本质就是电压比较然后开关mos,原理不复杂

两个安规电容

后面是旋钮板,但是很难调精细,微调差不多0.02-0.05V的精度,用福禄克15b测了下误差在0.03V左右,工业用用还可以了,开关电源要求不能太高
不过我朋友的优利德是可以直接按下去按钮然后数字化的调电压电流,这个差太多了。自从用了这个电源治好了我的必须显示24.00v强迫症。

新唐的单片机,应该有点简单逻辑

后面还有个小风扇,我常用电流都在1A以下没见转过,usb接过负载后啸叫也好了,没什么噪音。
看起来做工用料是比优利德好些的,老站有个拆解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88315

总结一下:
优点:
1、用料扎实,外观好看
2、便宜
缺点:
1、不好精细调电压
2、调限流必须先短接输出
3、usb空载啸叫

楼主:
270买的,看做工应该还不算亏,就是调节旋钮和电流设置这两个功能厂家没做好,早知道就买优利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70买的,看做工应该还不算亏,就是调节旋钮和电流设置这两个功能厂家没做好,早知道就买优利德了 ...

所以应该买运费险,方便退货

网友:
固测这个牌子是有这些毛病,所以我新买的时候选了龙威,以前有台二手龙威用了很多年,老牌子值得信赖。兆信的感觉也不错,销量第一。

网友(2021-08-25):
引用 楼主:
270买的,看做工应该还不算亏,就是调节旋钮和电流设置这两个功能厂家没做好,早知道就买优利德了 ...

优利德的估计是贴牌的,电流显示误差大,有的笔记本连待机电流都测不出来

网友:
自己用,开关电源无爱

网友(2021-12-29):
你既体现心

网友(2023-04-10):
我也想买一个,一直在犹豫买那个,,看来,还是买个龙威算了,反正使用要求不高

网友(2025-01-11):
虽说便宜一点点,但还是很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