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一个老古董电磁部件,,不知道干什么的,,,

楼主(2020-09-15):
一个老古董电磁部件,,不知道干什么的,,希望有大神能给解惑,,,

网友:
同步电机把

楼主:
不像,转子根本就没有空间放下。。

网友:
像是测速发电机,测量输出的电压或脉冲频率。

网友:
原理分析好像是振动传感器,类似的东西。

网友:
看那个突出来的铜杆后面齿条带动大齿轮,似乎是和位置传感有关的,十字铁芯中间那个洞应该还有东西的。

网友:
把那根蜗杆拆下来是不是就能像电机一样旋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