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全网首拆》水星 SG105P 五口千兆POE交换机拆解改造

楼主(2020-09-15):
18年凑单买的,价格131元,配了54V-0.8A的电源,大概40W的功率,够用了,主要改造的地方是涂三防漆,补上空焊的一颗电容,并给电容接插件打上704胶防止松动,低压部分也补上了一个MLCC电容,这样折腾下来也不知道为啥,可能是指望着能用100年吧?外观,带4个POE端口:

拆开两颗螺丝:

主板做工还不错,芯片带散热片,长期工作大概45度左右,本来只有4个电容,有一个空焊位,看着实在不爽就特意买了100V47UF的电容补上,就是棕色的那个日本化工的,本来手上有63v的电容的,但余量太小不敢装,怕炸了,白色的是打的704胶,防止电容松动

主板上还涂了三防漆,罐装的自喷三防漆太稀,涂了三遍,厚度是够了,但还是不怎么拍的出来

这几张就看的出来了,电子线路用上三防漆用处还是很大的,防潮防灰防氧化,只要电路设计没问题,正常使用基本不会出问题了,毕竟还要用100年呢

底壳上自带了一个导热垫,看来厂家还是用心了,16V的电容背面加了个16V10uf的MLCC电容,其实用处也不大,毕竟电路上也不缺

全文完

网友A:
有个8口的,已经稳定使用大概一年出头了吧~

拆来再折腾就感觉没有必要了~

网友:
水星还是良心的 虽然是TP三贱客之一

网友:
还不错,做工挺好

网友:
折腾这么好,然后5元包邮吗?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要用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C:
这种千兆做工总算合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要用那么高的电压??

远距离,12V电压太低,不能抗压降。为了能在远离交流插座的地方也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要用那么高的电压??

以太网标准是要能传输100米的,而一般的超五类网线线径才0.5mm,能通过的电流很小,所以为了能提供足够的功率只能提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千兆做工总算合格了

舍不得买高价好货只能买性价比高的自己改了,毕竟网件的要贵个2-3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8口的,已经稳定使用大概一年出头了吧~

拆来再折腾就感觉没有必要了~ ...

过了保修期才正是折腾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要用那么高的电压??

这个这个问题的原因要问国电特高压的工程师

网友D(2020-11-05):
大佬,能帮看下这个芯片是啥型号吗,我的芯片烧了,全网都找不到是啥芯片,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能帮看下这个芯片是啥型号吗,我的芯片烧了,全网都找不到是啥芯片,好人一生平安
...

tps54160 负责给芯片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佬,能帮看下这个芯片是啥型号吗,我的芯片烧了,全网都找不到是啥芯片,好人一生平安
...

tps54160 负责给cpu供电用的

网友(2020-12-15):
引用 网友E:
tps54160 负责给cpu供电用的

感谢,我就是这个坏了,去淘宝买个换上

网友:
第五张图左上角有个两排引脚的芯片能够拍一下或者告诉我下丝印的内容嘛,这个是歌poe的协议控制芯片,我有点想知道型号

楼主(2021-02-16):
引用 网友F:
可以!感谢分享!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