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闲鱼买大有锂电工具

楼主(2020-09-15):
  最近想入手大有5401 2903  5733  ,主要是考虑到电池能通用,查了一下在闲鱼上买新机价格比较实惠,不知道现在买会不会翻车。有点怕假货。。。。

网友:
不会有假的,你对比下就发现裸机头除了一些搅局的永康货都没比大有便宜到哪儿去,电池售价也不贵,说白了利润就那么点,有啥好仿的,仿出来销量上不去开模的亏损都比利润高得多,万一被人举报了赔得更多,没必要的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造假,但是真机器上假电池就用不了,然后大有的国产芯电池也不贵,基本上没假货

网友A:
裸机就那价格,实际上旗舰店活动时候一套价格比咸鱼更划算

网友B:
还行的国货,但是考虑到电池只能用原装的,比牧田裸机+diy电池的方案其实更贵。
特别是5401的吸尘器,居然还要一块电池带动。和牧田高壹工机比简直就是强行增加的一个外挂模块,很诡异的风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行的国货,但是考虑到电池只能用原装的,比牧田裸机+diy电池的方案其实更贵。
特别是5401的吸尘器,居然 ...

牧田DIY电池电芯稍微好点都得150+吧,裸机就不用说了,红黄蓝三家的裸机头可都不便宜,我挺好奇得怎么算牧田裸机+DIY电池+充电器的方案能比闲鱼大有一套更便宜?

网友:
淘宝上标价很一致,但是除天猫外都可以讲价,因为厂家有价格管控,专门有人巡视,看到有人价格低了,他以厂家的名义给淘宝发函,说品牌被知识产权侵权,这个店铺就得被关,所以淘宝上的商家都不管标低了,而闲鱼不受知识产权限制,所以价格都标得低。已经关了很多淘宝店铺了,所以现在上面的销量都不高,开店时间都不长,并且淘宝的卖家也没打算把店铺好好做,因为随时可能被关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牧田DIY电池电芯稍微好点都得150+吧,裸机就不用说了,红黄蓝三家的裸机头可都不便宜,我挺好奇得怎么算 ...

看了一下18的牧田锤裸都是700多。你答对了。给你加分。恭喜。

网友:
5.0电池才两百,机头也才300,充电器百来块可以搞个闪充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行的国货,但是考虑到电池只能用原装的,比牧田裸机+diy电池的方案其实更贵。
特别是5401的吸尘器,居然 ...

牧田裸机有啥好渠道么,总觉假货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牧田裸机有啥好渠道么,总觉假货多,

这东西核心是电池,和电源管理,用原厂头,配组装电池,啥好处也占不到了,除非你电池自己能保证拿一堆挑出来几个非常平衡的电芯,不然还是买电池划算,大有的电池我用了一年多,放电到一半,拆开测单节,正负零点零一的压差,我买电芯也是买那种拆包的电池组自己拆,散装的电芯要匹配,不买一堆是不现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核心是电池,和电源管理,用原厂头,配组装电池,啥好处也占不到了,除非你电池自己能保证拿一堆挑 ...

看来我还是买椟还珠了。。居然核心是电池,我以前总以为牧田得伟得一线大牌重点在于精细与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裸机就那价格,实际上旗舰店活动时候一套价格比咸鱼更划算

再有活动能比闲鱼便宜近500?

网友:
活动得等得抢,肯定有低于闲鱼的时候。不过不是时机正好,还是从闲鱼入手最好。

网友F:
闲鱼买了5289(1119),5401(329),4ah电池(169),还有个充气泵(299)。其实就充气泵用得多,车慢撒气厉害,经常检查充气。

网友:
另外,我有一套新的牧田dtw251,带两块电池和快充,还有原箱。不知道是继续买牧田还是应该出了换大有。大有价格合适。
再买牧田就481和171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闲鱼买了5289(1119),5401(329),4ah电池(169),还有个充气泵(299)。其实就充气泵用得多,车慢撒气 ...

5401好用还是WU388????国产电芯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5401好用还是WU388????国产电芯行不行???

看了评测买的5401,b站有对比评测。

网友(2021-12-14):
引用 网友F:
闲鱼买了5289(1119),5401(329),4ah电池(169),还有个充气泵(299)。其实就充气泵用得多,车慢撒气 ...

那个啊我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