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拆飞利浦HQ915水洗剃须刀看做工

楼主(2020-09-15):
一个用了7年的飞利浦HQ915剃须刀,最近电池充满电半个月就没电了,而且充电器插上就一直充从不停充。简单拆,内部做工精良,磨具精密,是个好货,只是拆到后面电机那实在拿不出来,不会拆了也不想暴力拆,还能用用就将就一下吧,上图。

上图为整体图,原来后壳防滑的沾手,抠掉了

刀头仓,没有任何一点毛刺

刀头里面这么多零件

拆下屁股的螺丝拔出来没压力的拔出来

一颗长的比较怪异的螺丝,屁股后面靠这个防水

上图橡胶防水圈

上图电路板,部分用环氧封

镍氢电池,打开通电还有1v,电池估计是快挂了

上图为开关防水橡胶

外壳上开关的小细节,里面的不锈钢弹簧片,全密封的,就说这么久了开关怎么弹性十足呢

拆不了了,这个怎么把电池电机整个拔出来呢没有任何螺丝,里面也纹丝不动的,不暴力拆了留着继续用还能战三年。

充电头把头盖掀起来就拔出来了,做工简陋。充电头输出16v,剃须刀上写的输入8v,有没问题?

网友:
做工太简单了,你说是飞科也行了

网友:
限流电阻都烧黑了,还是906寿命更长,装两节5号电池

网友:
同款 也用了7年  现在电池不行了  只能充一点电刮一次 下次再刮在充

网友:
我的是Q3坏了,超级烫手,开十几秒自动停

网友:
最后那一步向上顶,沿白色那一圈整体出来,看来你拆东西还差点火候,我是912和这个结构一模一样,拆过多次了,电池换过一次也不行了,差不多也是用了8年左右。

网友:
刀头这面抽出来的,好像有螺丝

网友:
我觉得还是可换电池好些,应急的话先用一次性电池。

网友:
AA镍氢?拆都拆了,可以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