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慧荣SM3268U盘,拨出后十秒内插入无法识别,要等二十几秒再插入才能识别

楼主(2020-09-15):
一个32G U盘(SM3268 Intel 3D MLC)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插U盘后可以正常使用,但拨出U盘后马上(十秒以内)再插入USB接口,灯闪了一下就灭了,要过一会(二十秒左右吧)再插U盘又可以用了,难道主控太热了需要散热。换了N台电脑包括笔记本(不论USB3.0或2.0接口)都这样。用几个版本量产没有改善,哪位大神知道什么情况吗?

网友:
有没有晶振,有的话可以换一个看看

楼主:
晶振应该在主控里了吧?拍了拨后U盘后马上插上灯一闪即灭的视频,但放不上来。

楼主:
网上找到较清楚的图片。

网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换一个电脑就正常了

楼主:
换了N个电脑情况一样。

网友:
不稳定很可能是主控或颗粒虚焊,建议补焊后再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