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求助:5v升60v芯片选择

楼主(2020-09-15):
流量不用太大,只有60ma就够,电路尺寸要求最小,最简洁。不知道选什么芯片好。

网友:
这么高的的压差,估计只能用变压器隔离了

网友:
什么情况下,需要升压到那么高电压。电路倒是很多。。主要是看用途。。比如用34063非常简单,电路应用非常多,免变压器的情况下直接升压然后倍压,轻松60V。

网友:
搜索 LED升压驱动

网友A:
随便一个sot23的升压IC,然后用一个三脚升压电感就行了。收费100帮你画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随便一个sot23的升压IC,然后用一个三脚升压电感就行了。收费100帮你画图 ...

输出功率至少P=UI=60*0.06=3.6W

楼主:
我看到二极管和电容电荷泵的方式也可以升,或者干脆用闪光灯的升压变压器,频率高,尺寸可以做到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一个sot23的升压IC,然后用一个三脚升压电感就行了。收费100帮你画图 ...

ME2159A 12V/2A同步升压DC-DC转换器IC ME2159AM6G SOT23-6
是这个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出功率至少P=UI=60*0.06=3.6W

3.6W 按照80%的效率计算,输入功率4.5W就够了。5V输入1A都不到。

网友:
SX1308或者MT3608就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6W 按照80%的效率计算,输入功率4.5W就够了。5V输入1A都不到。

做不到这么高的效率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做不到这么高的效率吧

升压效率可以很高的。二极管,电感损耗小。开关管损耗也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ME2159A 12V/2A同步升压DC-DC转换器IC ME2159AM6G SOT23-6
是这个吗?

开关管的电流小了

网友:
已经不小了,输入5V1A,可能要抽头电感好整

网友D:
实际应用中,发现这些芯片单电感很难做到 10倍的升压.
单锂只升到 25V.

求大神拿理论知识来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应用中,发现这些芯片单电感很难做到 10倍的升压.
单锂只升到 25V.

来个二级跳,5v升15v,再15v升60v,成本体积都有可能比单级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实际应用中,发现这些芯片单电感很难做到 10倍的升压.
单锂只升到 25V.

CRT彩电,行管逆程脉冲整流,可以10倍120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压效率可以很高的。二极管,电感损耗小。开关管损耗也小。

当年做充电宝,3.7V锂电池,升压到5V,效率才80%多,升压比才一倍多,你这个要升压十几倍,效率能做多少?

网友:
可以看下XL6007这个芯片,输入3.6~24V,输出最大可以到60V。

网友:
是升压后再倍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