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你会搭火线?

楼主(2020-09-15):
说实在 我不会。先接负 电瓶接线柱 负对负,电瓶正对电瓶正对 负对负,这样搭起来。

之前在数码之家问过 启动线是哪一根,没有一个人问题上来,看来大家都不知道,叫我查电路图,那不是更麻烦。

大家有没有看到 其中一个2号黑线接正极 那不是反常?其实这个是启动线。 也就是搭火线 就这根线,然后再接车公共接地线。(资料网上找的总结,不对地方欢迎指正)

网友:
柱对柱,要这认真干嘛

网友:
那一堆线都是并接的吧
直接正对正 负对负不就好了

网友:
左边全是火线,右边那一根是零线。

网友:
说明书上写了的。。。
你这个车搭火的时候保险丝盖子不用打开的。。。

网友A:
这个车好高级,电池正极还分出来这么多。

网友:
哪里管这么多,直接夹电瓶柱头上ok,负极够不到或者隐藏的,夹车身铁件处。
川藏线上应急,拿个衣架拉直都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车好高级,电池正极还分出来这么多。

学车的时候见过朗逸的就是这样的,貌似大众都这样。
但是,有个屁用

网友:
只是搭车线的话,对好了正负极就行,看好了电压,如果是有其他的想法,那还是找专业人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车好高级,电池正极还分出来这么多。

是大众车  只能说细化了。

网友:
先把对方的红接1上,再把对方的黑色接8上就完了。那一堆汇流排不用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车好高级,电池正极还分出来这么多。

不都是这样的吗  大电流保险一般都在这里吧

网友B:
直流电哪有火线零线,左边的电势是一样的

网友:
一般车搭电瓶桩头就行,法系车要小心按手册搭,不然会损坏ABS电脑!

网友:
正确搭电应该先接正极,再搭负极,搭好后先取负极,再取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车好高级,电池正极还分出来这么多。

基本上车都这样啊?不过大众把这个保险盒做电瓶上罢了。通用以前有些车也是这样。多数车都是装电瓶旁边的。

网友:
搭火其实就是把俩电瓶并联的意思,不需要刻意去找起动机火线的,
一般操作是打着救援车,先接被救援电瓶正极,再接救援电瓶正极,然后接救援负极,再夹被救援电瓶负极或起动机,车身搭铁,救援车转速提到两千转上下给被救援电瓶稍微充会电,被救援车再打火,这样可以降低打火线的压力,但这种情况是在被救援车电瓶只是电压低打不着,而非短路的情况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哪有火线零线,左边的电势是一样的

都是修理工乱叫的 他们真的这么叫 哈哈哈

网友:
直接夹电瓶的+—桩头就可以了,你这是准备干嘛了

网友:
现在的汽车应急电源都是正对正,负对负,特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