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 维修一个挺正规的12V 0.5A电源

楼主(2020-09-15):
故障是不定时断电。。
包毛巾砸开了,没想到啊,6W电源挺不错啊,输入输出电容这么大。主开关管竟然是独立的,变压器也不小。。。
输出带共模电感,Y电容,原边反馈方案。

输出二极管的确是0.5A这个级别的,实测保险电阻10ohm,滤波电感8ohm。姑且判为正常。
肉眼看1.5R检流电阻发黄,阻值正常。
为了防止温度起来了阻值变大或者失效,也排除下过流啊保护,使用两个2.7R并联,替换1.5R,略微扩大一些过流保护阈值。

实测装好后故障解除。。。

网友:
电路那么简单,不过0.5安差不多了

网友:
开关电源如果是去掉了各种感应和保护电路,确实可以做的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