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有故障的欧姆龙编码器拆解(omRon E6B2-CWZ6C)

楼主(2020-09-15):
工厂机器淘汰一只不正常的编码器,准备扔垃圾,给我捡回来,先拆开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手机发帖不好编辑,回复再来
原来是码盘长霉,起雾起油,可能是工人暴力拉扯信号线,外皮冒出来,不能和线套有效密封进了潮气

网友:
是不是有损伤

楼主:
用棉签擦干净码盘,可以看到,这个码盘是1000个信号一圈
不懂这种码盘的原理,转轴转微小的角度,在传感器上方,有四个小格子不断变换
装上擦干净主轴,还挺舍得等nsk的轴承,有没有大神来解析一下这种编码器的原理

网友:
好像是电容爆的液体,鼓包了电容。

楼主:
码盘的损伤倒没见有

网友:
编码器的轴承是要用的好一点。安装的不是很同轴的情况下,轴承受力不小的

网友:
里面应该有个光电发射和接收管,通过码盘上面的格子反射或透射光线进行计数,并转换成电信号输出。

网友:
这样一个编码器多少钱一个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