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39元马刀锯居然让我用了大焊角磨机锂电

楼主(2020-09-15):
今天干点小活.动用了电钻.马刀锯.角磨机等.

使用中无意发现富格12v马刀锯电池和大焊角磨机21v电池接口差不多.

确认正负没问题后把角磨电池试着插在锯上.居然还能插进.试按开关.居然动了.

因手边没有测试的东西.

按压马刀锯开关能调快慢.但因电池电压原因不敢按到底.

这里求教诸大侠.能让12v马刀锯在21v下工作吗?

另外.尽管差不多.但12v电池却无法插上角磨机.明显是结构件的尺寸有异.

网友:
牧田款?大艺款?

网友:
好像看到拆机 有的电机标着21V 有的12V

网友:
我发现我回错贴了,我买的是49的

网友:
关键要看开关耐压多少,有刷电机超压动力强劲,寿命缩短,

网友:
开关一般都不会耐压不够,主要是看电机绕线,我是觉得会有烧毁风险,不过短期使用估计也不会出问题

网友:
马刀锯的电池应该是泉有款,该款电池包3串、4串、5串的插脚和卡扣似乎都是一样的。至于碰巧能使用大艺款21V电池包,应该是结构尺寸比较接近的缘故吧。如果马刀锯设计是12V电机的,那使用21V电池包肯定动力很猛,但估计电机玩不了太久,所以最好不要长时间超压太多使用。

网友A:
一样的用只是长时间发热厉害   不放心就换个5块钱的18V电机

网友:
换个电机玩大电池,工作效率翻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用只是长时间发热厉害   不放心就换个5块钱的18V电机

那里有5元的18v电杌?真有合适的弄个玩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里有5元的18v电杌?真有合适的弄个玩下

淘宝不包邮几块钱好多 万宝至的 比原装电机好太多

网友B:
干就完了,几十元的东西,烧了大不了换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就完了,几十元的东西,烧了大不了换电机

也是.就做回小白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