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漏气的马桶

楼主(2020-09-15):
马桶漏气了,能听到楼上冲水的声音,并且有明显的臭味。
由于马桶底部也有一些密封胶,小刀划不开,请师父拆开花了200。。。
其余后续说什么要换法兰,等等要60~300.。。。然后说我这个马桶不好弄,建议换新马桶。。。那就自己弄了。

这个马桶后面是敞开的,不是新款全密封的。
的确不好弄,但因为使用还不错,上大号也没有水花,盖板也结实,比现在四五百的强多了,就决定以堵为主,因为玻璃胶凝固时间长,总共弄了三天。。

这个是半路拍的。。实际就是怀疑前面的洞的管子旁边的缝隙有臭味。

取下来,清理干净,使用酒精棉清理粘结面,使用玻璃胶和泡沫塑料把洞补起来了。
由于原来法兰油泥油脂渗入,玻璃胶不一定能黏贴住。而且一定要用好(最贵)的玻璃胶。
静待24小时玻璃胶凝固,又使用食品包装的塑料贴在泡沫上面,双层密封。。。

水管这边使用防水胶带,把缝隙全部贴住,使用手机全方位拍摄,不能留一点缝隙。。。

第三重密封,使用泡棉胶带(有弹性),只是用单面,另一面贴纸不揭掉,方便调整,反正是弹性密封。。

后面在外面也同样贴一圈泡棉胶带,一来密封,而来下次拆方便些。。,但要靠内侧,外圈啥都不贴留给玻璃胶密封。

最后安装马桶,就是用旧法兰就行了。前后左右移动马桶,确保位置正确。。
不打胶,一直冲水确保没有水流出来。人坐上去压一压,稳固也把泡棉压瘪。。
最后擦干边沿,是用卫生纸确保缝隙内部也没有水,使用电吹风彻底吹干打胶接触面。
玻璃胶是唯一固定,所以用量大一点,务必用沾了水的手指,延缝隙方向把胶体按到缝隙内部,并在外面形成弧形。不够就再补一些。。

最后把马桶盖的固定孔也打胶防水。打好24小时修好不要使用。
这样,最少都是双层密封,臭气就被密封住了,开着厕所门睡觉也没事了。。。厕所里的东西也不会发霉了。。。

网友:
这不是商品房吧?怎么还看到这结构

网友:
  玻璃长时间是不耐水。

请看玻璃胶的使用注意事项。

网友:
自家马桶都是自己换的,哪有这么麻烦。。。

网友A:
和我那老式直冲马桶类似,当初特地买的威迪亚 老款的,也是好几个下水根据坑距开哪个那种。

另外马桶最后安装时 一般工人都会做成与地面接触位置四周打胶抹一下,这样就是你说的,只靠胶固定了。

当初装修时看到一个老师傅说的,这种方式其实就是方便工人干活,快速省时间,如果自己搞,建议用压胶法,然后在四周抹一层胶。这个方法与地面接触位置有胶被压着密封性更好更牢固,就是考验安装工的技术,对不好法兰位置来回挪动,就会把胶抹的到处都是。我的马桶自己装的,压胶法用了将近5年,厕所马桶位置绝对没反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那老式直冲马桶类似,当初特地买的威迪亚 老款的,也是好几个下水根据坑距开哪个那种。

另外马桶最后 ...

没必要用压胶法啊,那样拆起来太麻烦了。。。我这压胶装的,拆都拆不下来。。。师傅差点大锤砸了。。。

质量好的玻璃胶只要按到缝隙里,密封性和牢固度已经足够了。。。最主要是上胶之前用湿巾,酒精棉/片,感纸巾,电吹风,这样。。。

胶好,这么施工没事的,胶不好,压胶能缓解一下问题。。。

网友:
搞的挺复杂,其实马桶不漏的基础就是地面的PVC管和密封圈。
借一点图来说说常见的做法……

不漏要靠密封圈,必须买胶足一点的。

密封好了,水、气都不会漏的,即使不在四周涂胶,都不会有异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