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个问题,不违规拆个滤波器

楼主(2020-09-15):
家里厨房和厕所贴的亚光瓷砖,请问大神们安装五金挂架用什么胶安装牢固且后期不留痕迹方便除胶呢

设备上的滤波防雷器

网友:
ATM上的滤波器

网友:
我自己的经验:潮湿环境里用有弹性防水的胶比较可靠,比如玻璃胶,不吃重力的话硅橡胶胶水6也是可以的。

网友:
当然是免钉胶啦

网友:
台达真是什么都做的啊;个人建议还是打孔螺丝固定稳固,以前我试过双面胶、蓝丁胶、热熔胶,AA胶,最后都是脱落,时间长短不同而已。

网友:
我们这装修置物架都是钻孔再用小膨胀管拧的...

网友A:
不要用免钉胶,以后拆是个麻烦,用玻璃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免钉胶,以后拆是个麻烦,用玻璃胶就可以了

瓷砖上的免钉胶 用丙酮软化刮去
中性玻璃胶强度不够,一般用于门窗密封;陶瓷玻璃粘合需要酸性玻璃胶

网友:
对现在各种  吹嘘胶 始终抱怀疑态度,,所以一直是打孔挂东西的

网友:
免钉胶可以的,我试过,可以无损拿下.............

网友B:
抓紧机会撸一把电锤,最好锂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紧机会撸一把电锤,最好锂电的

混论坛的,手里能少锂电钻?只是不想破坏瓷砖打孔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论坛的,手里能少锂电钻?只是不想破坏瓷砖打孔而已

要做房子的主人,想在哪儿打孔就在哪儿打孔。

网友:
厕纸送的免钌胶不到半年厕纸盒就掉了,还是打孔拧螺丝好。

网友:
我也认为免钉胶行得通,大不了掉了又粘上去就行了,看着光洁的瓷砖打孔心疼,万一打偏了呢,又打一孔。还是胶吧,以后移位也不留痕。

网友:
引用 楼主:
混论坛的,手里能少锂电钻?只是不想破坏瓷砖打孔而已

确实钻了孔,就会觉得不美观了,楼主是个完美主义者

网友:
岳父家用免钉胶还行

网友:
中性硅酮结构胶,也就是玻璃幕墙胶,柔性胶

网友(2021-10-07):
需要搞这么大的盒子装吗

网友:
我用的3M胶,挂的东西不太重还算稳,要挂重物必须上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