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买了郑老板东芝Z10t的坛友啊,硬盘GPT分区表怎么引导系统?

楼主(2020-09-15):
花里胡哨的bios,但是可调选项非常少,看起来支持完整的uefi,毕竟是13年出的本子

但是我把硬盘设置成GPT分区表装完系统怎么都引导不了,直接在dynabook启动画面反复循环卡死,会一瞬间闪Insert system disk in drive. Press any key when ready的提示,换成MBR分区别和bios里设置成legacy启动才能正常启动。

但是我不想用legacy,毕竟wannacry就是专门感染MBR分区表的系统,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3850

网友:
一切交给win10默认试试?

网友A:
支持完整的uefi启动的,恢复BIOS默认设置就行,详细的我明天拍图,gpt分区要有两个小分区才行,不能gost装要装原版

速度不快,双屏显示显卡就略吃力了,开个摄像头就60%+的cpu占用,我的电池有鼓包,但续航还是可以的,一个完整循环后电池损耗校正到了22%的损耗,不算高不算低,后摄像头镜片损伤拍照模糊,键盘无背光,但成色确实还算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完整的uefi启动的,恢复BIOS默认设置就行,详细的我明天拍图,gpt分区要有两个小分区才行,不能gost装 ...

我键盘就几个按键有背光,我试过GPT,但是没留msr分区,那个是识别的,从来没出过问题,难道这个bios还必须要msr分区吗?efi分区是放引导的,必须要有啊

网友:
传统模式把系统装好,留一个几十MB的FAT分区,运行 bcdboot c:\windows /s h: /f UEFI
h指哪个FAT分区
然后就可以uefi引导,不需要一定GPT,MBR也可以。

网友B:
你格盘的时候有没有分esp和msr分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完整的uefi启动的,恢复BIOS默认设置就行,详细的我明天拍图,gpt分区要有两个小分区才行,不能gost装 ...

有eps分区即可

网友:
gpt全是主分区,做系统盘的那个硬盘要单独分出两个小分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键盘就几个按键有背光,我试过GPT,但是没留msr分区,那个是识别的,从来没出过问题,难道这个bios还必 ...

我gpt分区的话一般都是做带两个小分区的格式+原版系统安装,这个机器也是一样,BIOS恢复默认设置后我的是无需调整就默认为纯uefi启动,电脑原带的是win8专业版,可以直接装win10专业版原版,联网自动激活

楼主:
我有efi啊,引导也齐全,但就是启动不了,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格盘的时候有没有分esp和msr分区啊?

msr分区不重要啊,那个是低版本系统识别分区,没有它不影响uefi才对啊,明天分上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gpt分区的话一般都是做带两个小分区的格式+原版系统安装,这个机器也是一样,BIOS恢复默认设置后我的是 ...

还有键盘右上角那个箭头按键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你装的什么系统呢?
win7 的话要 x64 版本才支持 gpt 的,

只要有一个设置为可启动的 fat32 格式的 efi 分区,
其他分区有没有没所谓的,
通过 pe 用 install.wim 安装出来的 windows 就只占用一个分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键盘右上角那个箭头按键是干什么用的

弹出扩展坞(键盘+HDMI VGA显示扩展+左侧USB2.0),千兆网口不会弹出。

按标准流程的话就是按下右上角按钮弹出扩展坞,再移除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装的什么系统呢?
win7 的话要 x64 版本才支持 gpt 的,

唉,我也是混迹it天空无忧启动很久的人了,这点基础我还是有的,我就是用优启通pe安装的,以前装过那么多设备都没出过毛病,也不知道这次怎么了我打算下个完整版的镜像用winre部署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弹出扩展坞(键盘+HDMI VGA显示扩展+左侧USB2.0),千兆网口不会弹出。

见鬼了,用win10自带的部署装了还是不行,提示Insert system disk in drive. Press any key when ready
你用的bios是什么版本的?我的是1.5,ec是1.0,东芝笔记本的官网都没了,dynabook有z10t的bios,可以下载的是2.1版,但是不知道这个具体细分型号,毕竟z10t还有8系芯片组的,我不敢随便刷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见鬼了,用win10自带的部署装了还是不行,提示Insert system disk in drive. Press any key when ready
你 ...

备份再刷吧,不行就编程器刷回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备份再刷吧,不行就编程器刷回

cpu桥内存spi都被屏蔽板罩着,这是拆机图,还挺难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见鬼了,用win10自带的部署装了还是不行,提示Insert system disk in drive. Press any key when ready
你 ...

BIOS版本和你的一样。按f9复位后,查看下启动顺序是否正确,启动模式为uefi(我那里是灰色的是因为开了安全验证,这里开不开应该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OS版本和你的一样。按f9复位后,查看下启动顺序是否正确,启动模式为uefi(我那里是灰色的是因为开了安 ...

你是用什么安装系统的,我已经试过winre部署,pe下用eix部署,dism++部署了,都是同样的毛病,esp分区fat16和fat32也都试过了,快绝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