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论坛首拆! 败絮其表,金玉其中——简单拆析戈麦斯48VF无刷带冲击电钻

楼主(2020-09-15):
好久没有发帖了
论坛总是热衷于购买一些19包邮、29包邮之类的白菜电钻,什么海鲜牌,戈麦斯之类的。
但是很少会有看到拆解这些品牌高配置电钻的。
这次趁着99节有券,入手了一款戈麦斯48VF无刷带冲击双速电钻。
这是戈麦斯品牌旗下最顶级的型号了,不过价格也就246元,因为用了很多的券,最后到手大概也就100不到一点。

塑壳纸箱包装,因为使用频率不高,我买的是单电池版本。塑壳包装,塑壳其实是一个通用电钻包装,并没有专门为这款电钻开模。
所以如果电池装在机身上,就没法放入塑壳了。非常鸡肋
至于赠品,质量也很差,使用意义不大。
246元级别的电钻,还是送29元级别的赠品,真的是不知道什么营销思路。
由于收到的夹头咬口不齐,所以我换了一个自己收藏的好夹头上去。因为换夹头麻烦,所以没有换回去拍照。注意帖子里面的电钻上的夹头,不是原配。

本以为无刷电机会粗短一些,没想到居然和我之前那把得伟使用775电机的电钻机身规格差不多,稍微短一点而已。

电钻的功能切换环和不带冲击的电钻有点不一样。不带冲击的电钻,电钻功能切换和扭矩环在一起的,而这个还区分出来电钻和扭矩环,多了一层切换。

外壳模具的做工很粗糙,毛刺很多

缝隙处理也很差

这个指示灯的孔太大了

夹头居然还是19元电钻级别的,我到手这个居然是咬口不齐的。

照片换几个角度看看,实物很明显,照片不是那么明显。咬口不齐根本无法让夹持的钻头保持同心。

拧掉几个螺丝,打开电钻的外壳

虽然外壳的外部做工粗糙,但是内部反而工艺细腻

内部一点毛刺也没有,也没有注塑水口残留

由于是无刷电机,所以控制器和有刷的有很大不同。无极开关本身不再承担巨大电流负载,所以只是细细四根线和驱动板相连

国内无刷电钻基本都是这个结构,不过这个结构散热也算是不错了,灌浆对于延长使用寿命有帮助

这就是电钻的核心——无刷电机了。真没想到还没有一个775电机大。号称的80N估计是达不到

电机的做工还是不错,线圈铜丝非常粗壮

指示灯是一体化设计,同时有照明和电量显示功能,这个做的还是不错。威克士款的电钻也并没有这个功能,只有电池上面的电量检测

说到电池,国内这类电钻的电池差不多是一类接口的。就是威克士小脚板电池接口。

虽然接口的物理规格一样,但是这个电池是不能使用威克士充电器的,因为这个电池只有正负极两个引脚,并没有检测脚。威克士原充检测不到。
配置的还是很土鳖的5,5mm DC口的充电器。和19元包邮的12V电钻那种充电方式是一样的,非常的low。

至于侧面这啥48VF之类的,就不要当一回事了。五节电芯规格的这类电钻,都是20.5V的。市面上那些36VF、48VF、96VF、208V之类的,都是同一种电压。

虽然电池触点的物理结构一样,但是机械结构还是有点不一样的。仔细比对,会发现威克士的卡扣位置和这个电池不一样。

事实上,我试着把威克士电池装上电钻,结果卡槽很紧,根本无法装上使用。
而反过来,我尝试吧电钻的电池装到威克士的20V小脚板工具上面,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不过这个电池和威克士原厂电池比起来,劣势很明显。
1.无法使用高速大电流的原充 ,只能使用玩具一样的DC充电器,充电可慢了。
2.使用的不知道啥牌子的电芯,性能和寿命不详。

总的来说,低端品牌做低端工具,摆脱不了低端的身份,还是有其自身原因的。
246元的电钻了,虽然无刷配置很高,但是外壳工艺以及赠品和零件选择,还是停留在29元包邮级别的货色上面。
这样的品质选择,又如何能够成就高端?

楼主:
补充一下使用感受:
毕竟是无刷电钻,用起来的手感的确要比同类有刷电钻舒服。当然,前提是同类的。我上面照片里面那台得伟虽然是有刷的,但是用起来不论手感和声音,还是要比这个无刷的更好,可惜不带冲击功能。
无刷电机最大的特点在于其转速会比采用550电机的工具快一些,而且噪音也小一些。声音有点尖锐而特别。在钻金属的时候感觉比普通有刷的有优势。

网友:
这种无感无刷钻的使用感受还不如有刷钻,无非就是功率能做得比有刷钻更大,但是使用感受真的不如,起转太快,低速扭矩差,打孔可以,但是不太适合扭螺丝。若是我的话要么就选择价格低的有刷钻,要么就直接有感无刷,这种无感无刷是不会考虑。

网友:
爱因斯坦说的和韦小宝差不多,精什么其内,败什么其外

网友:
“外壳的外部做工粗糙,但是内部反而工艺细腻”,这是衣服穿反了吗?

网友:
外观就没兴趣,246我选洋二

网友:
100块不亏,打折买个普通worx12V有刷还要100多呢

网友:
100元价格不错个人觉得还是值得的

网友:
败什么其外

网友:
用用还是可以,不会换电池的不敢买,这个电池怕是容易放坏。

楼主:
更新一下:夹头问题和客服沟通了一下,对方重新发个夹头给我。
虽然外壳有点粗糙,但是售后态度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