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八灯太阳能感应灯改造个条形感应夜灯手电

楼主(2020-09-15):
2018年花8元多撸了个八灯太阳能感应灯,没豪宅没院子一直没能用上。
(借坛友的图)
上周末侄子学校回家后反应宿舍里熄灯后,上个厕所连灯也没有。还要带个手电去才不会踩坑,这个带太阳能的个头太大外形功能不适合。
(借坛友的图)
拆出里面的主板用,外壳继续闲置。
(借坛友的图)
看来淘宝上充电版的感应夜灯,外观大多都是长条形的。除感应夜灯功能外,也给增加个常亮功能。激光切割亚克力外壳

感应头放置一侧

用3M的双面胶固定主板

灯条采用铝基板的灯条,灯珠换为LG的5730,由串联改为并联。一条用于夜灯,一条负责常亮。

为了尽量减少厚度,电池采用苹果5换下的旧电池2节并联,容量测试1A电流能放出1.7Ah电。

再增加4056模块充电,红包撸的充电保护二合一

TYPE-C接口,回家后用手机的充电器补电

连电线

主板上拨动开关拆下换至顶面,手柄太长裁到外壳一样高

回家组装的,没恒流驱动了。常亮里面串了段焊锡丝做限流,明天再换。亮度还是很给力的,

夜灯开启,主板上自带限流。也正好适合晚上起夜用。

背面用的透明亚克力太杂乱了,明天去换块不透明的才和谐

正面最好能是乳白色的,可惜单位里没。下回进料时考虑一下

网友:
电池不错哦,铝基板也不错

网友:
能装到吸顶灯上改造成自动开关吸顶灯吗?

网友A:
怎么改啊?这个板子能带多大功率的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改啊?这个板子能带多大功率的led?

220V转3~4V给主板供电,输出灯电接继电器控制吸顶灯灯板。

网友:
这个LED灯的配置高大上。压克力板材可以用三氯甲烷粘合的,就可以不用螺丝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0V转3~4V给主板供电,输出灯电接继电器控制吸顶灯灯板。

那好像太复杂了还是买现成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好像太复杂了还是买现成的吧

我觉得也是 10几块钱的奥莱比这 好得多

网友:
都买成品的,数码之家的创意DIY栏目就该移除了。
楼主做的很不错,亚克力用什么切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也是 10几块钱的奥莱比这 好得多

十几块钱的奥莱?给个链接…

网友(2021-11-13):
动手能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