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各位,有谁拆过这货?

楼主(2020-09-15):
拆个以前买的电视盒,这电视盒外接的5伏电源是好的,插上后按开关没反应,没电,电源指示灯不亮,也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请懂的行家给指点迷津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待机按键是否正常,不过这货只能接天线或有线电视吧?就算修好了又有啥用呢?

网友B:
曾经从学校没人的教室里顺出过好几个,拆出里面的喇叭玩。。。
这货在学校唯一的用途就是晚上放新闻联播和学校讲话。。。
楼主这个还没有精简掉高频头,后期型号高频头都精简成为一个芯片了。。。

网友:
为红白机买过一个这个 可惜最后显示器挂了

网友C:
十年前的产品了,用显示器看电视用的,我也有一个

网友D:
顺着电源输入口一步一步查

网友E:
这个当年还能收到十几个台 现在都没了 都关闭信号源了  臭鱼收个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待机按键是否正常,不过这货只能接天线或有线电视吧?就算修好了又有啥用呢? ...

有用呀,接闭路电视看呢,待机键没觉得哪不正常,微动开关按着有声音,应该没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待机按键是否正常,不过这货只能接天线或有线电视吧?就算修好了又有啥用呢? ...

我另一个没自带喇叭的电视盒上面坏了声音输入插座(3.5吋的,线路板上的插座),没法让电脑的声音输入然后再输出到音箱,而这个自带喇叭的又这样了,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从学校没人的教室里顺出过好几个,拆出里面的喇叭玩。。。
这货在学校唯一的用途就是晚上放新闻联播和 ...

够能顺的呀!没有高频头那能接闭路电视的天线射频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年前的产品了,用显示器看电视用的,我也有一个

看标贴是2011年4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着电源输入口一步一步查

可那个5伏电源插座出来也没看到其它什么元件坏了,哪都没电,也没看到什么保险一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着电源输入口一步一步查

电容也没爆或者鼓包

楼主:
电容看不出鼓包怀孕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当年还能收到十几个台 现在都没了 都关闭信号源了  臭鱼收个得了

现在我这还能收到18个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用呀,接闭路电视看呢,待机键没觉得哪不正常,微动开关按着有声音,应该没坏吧 ...

有声音不表示按下它能接通
得用万用表测量它能否导通。

楼主:
画红圈那的就是5伏电源插口,测了插头,有5.14伏,当时忘了拍电路板背面了,看不出哪有什么烧坏的痕迹,最近正在忙别的暂时没功夫弄这个了。帮人修的那个华为畅享7s,换了尾插小板,他把屏幕弄漏液了好像,他又坚持要修,还出钱让我订购了触摸屏,带框的屏不便宜,要99.9元,已经到货了,现正准看教程学习更换,进行这个失败风险极大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声音不表示按下它能接通
得用万用表测量它能否导通。

可是用遥控器也不能遥控开启,所以大概率不是它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声音不表示按下它能接通
得用万用表测量它能否导通。

它的遥控也不知弄哪去了,但我另外两个电视盒虽然牌子不同,外形差别也大,但好像遥控器通用,而且以前都是用遥控器操作,很少按这上面的按键,所以觉得会电路里哪出了问题了吧?还有就是还没找到咋测量这个微动开关的办法呢

楼主:
线路板那5个微动开关最左边那个旁边就是电源指示灯和红外线接收器,不亮,遥控操作也没反应,线路板也没烧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