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经过几千公里的验证 放油螺丝缠麻丝密封效果很好

楼主(2020-09-15):
刚开始1000公里总是渗漏机油  然后拧松螺丝后缠绕麻丝后拧紧 跑了几千公里不渗漏  效果还可以的  麻丝我是从小区物业拿的 用麻绳也行  小区暖气管都用麻丝密封 所以 感觉密封效果比生料带好 耐高温还不漏

补充下啊  正常螺丝应当不漏油  拧上去发现漏油 如果换垫片多少容易浪费机油 我这缠麻丝 螺丝拧开一点 不用拧下来就可以缠绕 缠绕好了拧回去就行了  浪费机油少

网友A:
:shocked:1000公里就渗漏机油?什么牌子,何型号的车啊!

网友:
在没有生料带的年代,水管接头只能缠麻丝解决,麻丝遇水膨胀,遇油可能也有膨胀吧,应该比水膨胀率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公里就渗漏机油?什么牌子,何型号的车啊!

金杯海狮  和车子没关系 放油螺丝设计的是外圈金属内圈橡胶 橡胶老化了 没弹性所以渗油吧

网友:
还是换螺丝和垫片吧

网友B:
买个铝垫子搞定  很多原车就是铝垫  然后放机油的人使劲作死扭螺丝 所以垫子逐渐压扁最后让无可让的时候就滑丝了   套着扳手用手拍一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
我去保养车时都是螺丝上套的铜垫片,拧紧后再在螺丝外面抹一圈密封胶,下次再去保养时先查看密封胶的密封情况,6年多了从来没有一次漏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个铝垫子搞定  很多原车就是铝垫  然后放机油的人使劲作死扭螺丝 所以垫子逐渐压扁最后让无可让的时候就 ...

应该是铜垫片吧,没见过放油螺丝还是铝垫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铜垫片吧,没见过放油螺丝还是铝垫片的

铝的比铜的好,铜自润滑,会松的

网友:
我都是螺丝外沿涂密封胶

网友:
我车子8W公里了,全程自己换机油,从没换过螺丝和垫片,原厂用到现在也没有丝毫的漏油痕迹。真想不通4S每次换机油让你买螺丝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