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东芝原装RC-DT10VA IH电饭煲,翻车放生

楼主(2020-09-15):
朋友拿来一台原装东芝电饭煲,当年日本电饭煲热潮的时候从日本背回来的。说煮饭超级好吃。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不亮了。

ih电饭煲一般都有辅助电源,开机辅助电源供电给单片机,单片机点亮屏幕,然后按照用户指令驱动线圈工作。显示屏不亮,多半是保险烧了或者辅助电源没有工作。

拆机一看,果然电源芯片TNY277旁边的62欧姆大电阻烧坏了。

这个tny277的电路和网上的典型电路完全不一样,根本不知道从哪里测量。所以干脆別量了,直接换吧。买了三个277,万一换上去烧了还能有备用的。

楼主:
换了277后开机,有显示了

但是设定好参数,按star键,就显示50m(煮饭时间),一闪后立刻调回初始界面,并不工作,感觉像是哪里保护了

网友A:
免税店大部分东西都是骗人的 你这个就是天猫原价399级的那种货色

楼主:
没撤了,找不到电路,没有思路,只能在电路板上乱测
功率管没短路

这个集成块没测

这个不懂是光耦还是固态继电器,也没测,怀疑这个可能有问题

lm393换了没用,q11下面两个脚电阻20欧,拆了三极管测电路板上还是20欧,板上其他三极管也没有短路情况

显示板上面的电路没拆。朋友又催得急,算了放生了

网友B: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花点时间,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花点时间,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他急着要,我让他拿去找专业维修点了,我这里只能医点头疼感冒。其实慢慢磨肯能能找到故障点,电路板并不复杂。只不过他没耐心,我又没多少时间

网友:
看到标题,我还以为是东芝电饭煲品牌,生产的东芝飞控和无人机一键放生,然后提控回家找不到四轴。看到内容才知道是还给别人维修。

网友C:
和我的日立电饭煲同样的问题“烧电阻”检查电路之后发现不能用更换零件的办法解决,上淘宝买块电路板更换即可。

网友D:
我都 是换电路板,方便。
懒得拆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我的日立电饭煲同样的问题“烧电阻”检查电路之后发现不能用更换零件的办法解决,上淘宝买块电路板更换即 ...

原装进口货,我在网上都找不到同型号的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 是换电路板,方便。
懒得拆零件。

我也想,找不到,这种进口货数量少,就是个孤儿,只能元件级维修

网友E:
按下开始键,一闪而回到初始界面,估计是电源部分故障,刚启动时,风扇工作,电压变低,单片机重启。

网友:
8316是IGBT驱动,2223是固态继电器。IC5是什么东东看出不出来。我手上有个RC-DW10G,盘了一个多月了。换了桥、IGBT、保险、8316,现在操控正常就是不加热。业主已经说不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免税店大部分东西都是骗人的 你这个就是天猫原价399级的那种货色

张口就来。免税店的东西怎么样不作评论。你说楼主拆的电饭煲是天猫399的货色就有点搞笑了。天猫399货色的电饭煲能给你用贵弥功,红宝石的电解电容?能给你用神荣的薄膜电容?能给你用冈谷的安规电容?能给你用松下的固态继电器?别说天猫399的货色了,就算是京东或者线下家电卖场的美的,苏泊尔IH电饭煲都不可能会有这种级别的用料。这个是东芝日本产销往海外电饭煲。

网友F:
淘宝买个新主板直接换上不香吗

网友:
IH 的 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买个新主板直接换上不香吗

孤儿级的产品,找得到电路板才行啊。这型号,百度一下,相关信息不超过十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下开始键,一闪而回到初始界面,估计是电源部分故障,刚启动时,风扇工作,电压变低,单片机重启。 ...

不是的,风扇没启动,单片机也没有重启,只是回到控制的初始界面。正常来说,显示完时间就应该开始倒计时,它这个直接就跳回到按star前的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风扇没启动,单片机也没有重启,只是回到控制的初始界面。正常来说,显示完时间就应该开始倒计时 ...

这样说来,需要一个启动信号给它才能开始加热并计时?看看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满足?比如各种开关传感器之类的?

网友:
测量下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是否稳定。有没有水位传感器之类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