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灵灵地灵灵,天有九重天,地有三重地?

楼主(2020-09-15):
我之前多个帖,都提及一件事:PC机箱的墙插没有地线,为了杜绝音箱串扰声,隔离内外电磁环境,也为了释放静电,我就近从空调插座的地线引了根细线(其实也不细,目测0.75平方),接在机箱螺丝上(也是固定电源的四颗螺丝之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83850&extr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89703&extra=

那么这种接法到底有没有问题?严格讲,接地其实挺复杂。分三种地:

我估计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画图纸的时候,无论何时都用了第一种。其实第一种是市电地,即零电势大地。发电厂、变电所、变压器处,用钢钎、钢板深入到含水层的地下,而且要裸露在雨水能够淋到处。如果自己做(打得不深),则需要浇盐水于四周。

第二种是外壳地。比如汽车,四个橡胶轮胎把汽车与地隔离开的。所以汽车电器的地,是指底盘和车架。以前很多车,拖一根舌头在车尾,说是接地,以防静电,我觉得纯属伪科学。现在似乎没人搞了。那有人说,雷击的时候也许有用?我不确定。也许有吧。但雷击躲在车内能安全,主要还是法拉第笼效应。即人体和钢制车架是等势体,即使不接地,因为电荷集中于金属体外表面,电流也是从车体表面泄地。地面和轮胎足够湿,我觉得车还能照样开。如果大雨来临之前的闪电击中你车,除了击穿橡胶而爆胎,怕是别无他途、所以如果你拖了舌头在车尾,也许能保胎?

第三种是电源地。电路中数字地,模拟地,都是指此地。这是一个参考地。比如卫星,或者大疆,根本无法接“地”。即使在地面上的电路,电源地相对于大地,也并非等电势。常见的就是同轴电缆看有线电视,经常会有电流声。因为各种原因,同轴电缆的模拟地和大地往往存在电势差。这时候解决的方法,一是用隔离器引入有线信号,二是电视索性不接地线。

那么我的理解,在PC机箱这种环境,三个地其实是一致的。数字地(主板地线)通过主板下方的6-8个铜柱和机箱(外壳地)等电势,机箱通过和螺丝或者直接接触于电源外壳,而电源外壳是和市电地线联通的。

不知道是否正确?

另外。有一个疑惑,对于第二点,汽车都有一根或长或短的天线伸到车体外的。这个金属细杆和车体地是不联通的(否则毫无意义)。那么:

1.雷击如果敲好击中天线,会怎样?
2.同理,如果有人把手伸到车窗外,又会否失去部分或者全部法拉第笼保护?

网友A:
那种车尾巴拖一根铁链子在北方是有用的  车身静电   南方基本上没人知道车身还会有静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种车尾巴拖一根铁链子在北方是有用的  车身静电   南方基本上没人知道车身还会有静电  ...

放屁。。。。。。。

网友C:
一般拖静电带的车都是危险化学品的车比较多,防患于未然嘛,

至于私家车,意义不明显。

汽车天线一般没有直接接地,而是在信号放大器里面有带通滤波电路,必然有电感与车身“地”相连,也算是接地了。

没有天线放大器的,可能要到车机里面才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拖静电带的车都是危险化学品的车比较多,防患于未然嘛,

至于私家车,意义不明显。

在北方秋季汽车静电真的很明显,经常会被车电到

网友:
第一个零线与地线现在应该分开论的,变压器处零地算同一电动势,到用电终端零地就不能算同一电动势了,地线要多处重复接地,一般用电终端处接建筑结构体内的钢筋网都能达到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拖静电带的车都是危险化学品的车比较多,防患于未然嘛,

至于私家车,意义不明显。

我觉得应该不接地,即不和车机的地(应该等同于车体地)连接才合理?它本身是为了绕开电磁屏蔽而设立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放屁。。。。。。。

没被电过没资格放屁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被电过没资格放屁    谢谢

你问问南方坐公交车的哪个没被静电电过,特别冬天的时候》?还南方基本没人知道?静电是写进初中物理教材中,都几十年了,你少在这放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问问南方坐公交车的哪个没被静电电过,特别冬天的时候》?还南方基本没人知道?静电是写进初中物理教材 ...

对,就您的屁放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就您的屁放的好,

你有屁来论坛乱放,那就不对了!更何况还不是什么好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屁来论坛乱放,那就不对了!更何况还不是什么好屁!

对  就您的是好屁 而且还香   人家都是放屁 你吃屁吃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