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DCF008不充电

楼主(2020-09-16):
朋友半卖半送给的,没电池,没充电器,最近弄了俩18650试机正反转都正常,就是不充电,9v 0.6a的电源插上,闪三下,就灭,拿掉电池,指示灯闪一两分钟灭掉,

网友A:
这个机器本来就上插式电池,有独立充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本来就上插式电池,有独立充电器的。

是的,原装的充电器,电池不好买,蓝色那根线也是插在电池上的,串了个电阻,也是充不进电

网友B:
普通直流电源不能代替充电器。

网友B:
如果一定要用你的那个9伏0.6安电源充电,建议串联一个5欧姆水泥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定要用你的那个9伏0.6安电源充电,建议串联一个5欧姆水泥电阻试试。 ...

谢谢,想用原装没地方买,这个9v的正好闲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定要用你的那个9伏0.6安电源充电,建议串联一个5欧姆水泥电阻试试。 ...

谢谢 刚试了下,还是不充电,不加电池插充电器,主板电源插头上有8v多的电压,应该是和那根蓝色数据线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直流电源不能代替充电器。

这个主板上是带保护板的,原装的充电器没有,估计也是个直流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