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24v电源板,求助

楼主(2020-09-16):
小米空气净化器的24v电源板(ACM2-aa-PWO YY-REVO)一块,进水了,拆开后发现,1)的位置直接烧断,保险不通了,2的不知道是电阻还是电容烧了一个,(我看到下面是连的12n65)
想请教一下,2)的位置是多少欧的电阻,

网友A:
黄圈是需要检查或者更换的元件。

网友:
四个1.2欧的电阻并联总阻值0.3欧。进水烧一串,估计有点难。

网友:
电阻啊,看丝印

网友B:
肯定烧掉一大串东西,还不如买块板,单纯是电源的话,买个24v3a的电源要不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圈是需要检查或者更换的元件。

我查了一下,只是保险不通了,别的感觉都正常,只是不会算 这几个电阻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烧掉一大串东西,还不如买块板,单纯是电源的话,买个24v3a的电源要不了多少钱, ...

淘宝要100多呢,还不知道是不是2手

楼主:
您说的是那个r3,r4,r5,吗,我看到r3a是个什么鬼?

楼主:
我大体的量了一下,后面的t315al 250是断开了,这个是保险,桥式整流的二极管没有问题,这四个电阻,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大体的量了一下,后面的t315al 250是断开了,这个是保险,桥式整流的二极管没有问题,这四个电阻,不知道 ...

MOS开关管的源极电流检测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开关管的源极电流检测电阻。

我昨天在板子上量了一下,那四个整流二级管正向反向都是0.005,是不是短路了,d7也是0.00,r21电阻量的是无穷大,是不是烧了,r19 (2401)是0.3,r18(510)是51,r17(300)无穷大是不是也烧了,mos管g与别的脚有电阻,ic和各个脚也有电阻,

网友:
2的位置应该是MOS管的源极电流检测电阻。4个电阻应该是并联的一样大小的,看它旁边的就知道它是多大了。另外,铜箔烧断了,说明经过了很大的电流,损坏的可能不仅是这个电阻,MOS管甚至电源芯片等都得好好检查。元件更换完了,确认没短路故障后,还要注意先串接灯泡,防止有漏检的坏元件造成其它元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