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渲染视频是cpu重要还是显卡重要

楼主(2020-09-16):
用ps软件对短视频编辑加了个滤镜后导出渲染变得非常慢,看任务管理器cpu的占用率却不高,内存也没有满载,用的是低端显卡,请问是ps软件不适合编辑视屏还是硬件配置太低。

网友A:
用专业显卡才对呀
不然为什么叫专业显卡

网友B:
3D建模费CPU ,视频渲染费GPU

网友C:
做视频还是渲染还是选CPU好点,缓存大,核心多,至于显卡有条件选专业的,没条件集成的也好,但是要是专业渲染合成还是CPU显卡都要牛才好。

网友D:
PS主要吃CPU和内存,视频软件吃CPU和GPU。还有PS要设置好,在PS首选项里把内存分多点给PS:lol:

网友E:
第一是GPU,第二是显存,第三是CPU,第四是内存
这是吃视频的顺序

网友F:
其实吧,硬盘性能也挺重要的,但是很多人会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专业显卡才对呀
不然为什么叫专业显卡

我主要是处理照片为主的只是有时要处理一些短视频没有必要用太高端的专业显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建模费CPU ,视频渲染费GPU

看来升级电脑还是重视一下显卡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视频还是渲染还是选CPU好点,缓存大,核心多,至于显卡有条件选专业的,没条件集成的也好,但是要是专业 ...

我的想法是升级到i5配个好一点的显卡,如果同样的预算升级到i7配个低端显卡可能会更慢。

楼主:
引用 网友D:
PS主要吃CPU和内存,视频软件吃CPU和GPU。还有PS要设置好,在PS首选项里把内存分多点给PS ...

为了多给ps吃内存现在运行ps都把其他所有软件都关闭退出了。

网友A:
我怕还有张quadro 4000专业卡,2GB gddr5显存,就是耗电厉害
平时都是拔下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多给ps吃内存现在运行ps都把其他所有软件都关闭退出了。

一样

网友:
做了两年视频自媒体,独立编辑剪辑拍摄几百部视频的人告诉你,5 楼 6楼说的对,其他人回答都属外行不懂的来扯淡! 换上带有cuda的独立显卡,没有cuda的显卡渲染速度也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是升级到i5配个好一点的显卡,如果同样的预算升级到i7配个低端显卡可能会更慢。 ...

买个百八十的Q600,换个I7就好了。看看你的是几代机器。

网友:
视频主要用CPU我的观点,建模是专业卡。这是区别吧,以前业余时间做婚庆录像,CPU性能高了很快,显卡意义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是GPU,第二是显存,第三是CPU,第四是内存
这是吃视频的顺序

显存如果不够能不能跟集显一样调用内存当显存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吧,硬盘性能也挺重要的,但是很多人会忽略

高清视频文件还是很大的我也偏爱使用机械硬盘保存视频虽然速度慢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怕还有张quadro 4000专业卡,2GB gddr5显存,就是耗电厉害
平时都是拔下来的

经常拔插可能对硬件不太好吧,因为镀金插口可能会磨损镀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存如果不够能不能跟集显一样调用内存当显存使用。

不一样,内存虽然也会被调用,性能会差上一大截。
显存的带宽和频率远远高于内存,所以会有GDDR5,GDDR6……
所以显存和内存应当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