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得一模块,怎么利用合适

楼主(2020-09-16):
从电源中拆得一模块,DC/DC 的,好利用起来吗?

网友:
散热片下面的东西决定了模块如果高效的利用

网友A:
看标签是48V转5V吧,,家用太麻烦了,还要220转48  二次转换

网友:
瑞斯康达的么,这个好像最高72V降压到5V

网友:
电瓶车上拿来给手机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标签是48V转5V吧,,家用太麻烦了,还要220转48  二次转换

那岂不是放在电瓶车上很好用?
电瓶车本来就是48V
转5V 给手机充电

网友:
那么大的散热片,拆开看看下面是啥玩意

网友:
电动车手机充电最合适

楼主:
只能48V转5V吗,接个调节旋钮调电压怎么样,散热片这么大功率应该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48V转5V吗,接个调节旋钮调电压怎么样,散热片这么大功率应该可以吧

那么大的散热片,拆开看看下面是啥玩意,也许可以改成可调电源

网友:
改个可调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标签是48V转5V吧,,家用太麻烦了,还要220转48  二次转换

有个睿登旋钮可调电源模块,和升级款数控也是,买了后得再买合适的电源适配器,组合后也二次转换,动态响应比一次转换差点。

网友:
放电动车上给手机充电

楼主:
打开散热器下面还有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