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快克203H 焊台求解

楼主(2020-09-16):
请各位专家给鉴定下,这台203H 是原厂真的吗?   我也考虑过T12, 但是了解说是没有203好, 准备购入一台二手的,请各位麻烦给鉴定下, 如果大家有什么值得推荐的也可以告诉我,价格200-300 不能在贵了,只是自己平时用来焊接。

还有一个问题,我发现有的203H 的 100/25/T84 这个芯片有2种不知道哪个好

下面这款是另一种。  我想知道哪一种更温度更好呢?

网友A:
快克的261也可以啊,我买了一个,价钱跟你说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克的261也可以啊,我买了一个,价钱跟你说的差不多

多钱?    看到你那帖子了。 是正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克的261也可以啊,我买了一个,价钱跟你说的差不多

请教261的比203的优点是什么?

网友B:
手柄一定要原装的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柄一定要原装的才耐用。

如何分辨是否原装请教下。最后有图谢谢

网友:
这种焊台都好用,T12和这个比就是个渣。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分辨是否原装请教下。最后有图谢谢

简单看就是航空插头上有字,发热芯上有生产日期。

网友:
这个看起来是正品 不错哦

网友(2020-10-23):
挺好的。205有点大,这个就不错。

网友:
高频焊台,电路板没什么高科技,什么芯片都可以。
质量好坏关键看手柄。
听说有纯银线圈和镀银线圈的分别。

网友(2021-01-03):
学习学习,入手焊台用的上

网友:
和这个比,T12是渣。。。
这个高频焊台,杂牌的都可以很好用。手柄考虑买个原装的。

网友:
T12 在他面前没法反抗哈哈  这个比T12爽很多

网友:
就算仿的也不错呀!

网友:
我有一个俩百多买的,拆出来跟这一个样,你们猜

网友(2021-08-16):
我有快克203h,也有T12和diy的jbc245焊台,  高频203h比t12还是好用很多。

网友(2021-12-23):
快克322+挺好用的

网友:
金焊2000也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