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罗技mx master鼠标的奇特版本

楼主(2020-09-16):
最近收了一个罗技MXmaster的鼠标,故障是不移动,能连接电脑,按键滚轮也都能用,就是光标不动,拿到手了发现鼠标底部和master不一样,没有connect的按键,master应该是有那个按键的,第一感觉是假的?但又和master2s的一样,难道是2s的?打开电源滚轮可以切换模式,底下选择鼠标123的也可以选择,试着连接电脑,没有connect怎么连接,后来一直长按切换123的按键发现可以配对,连接电脑没有问题,罗技软件也可以识别,识别出来是mx master。到此感觉应该不是假的。动手开拆,拆开后发现了惊喜,这主板和master2s的主板是一样的,但软件里识别出来的却是master,这是什么版本?大家有没有见过鼠标拆开后取下主板发现进水了,主板下边有腐蚀,那酒精清理了一下,腐蚀了几个焊点,感觉问题不大,清理后,发现故障依旧,但是拿掉上盖的连接排线就鼠标可以移动,确定鼠标的激光引擎没有问题,这个激光引擎的下边的透镜就是master2s的透镜,和网上2s的拆机图片对比是一样的,就是固件版本不一样。
看下图片,底壳就是2s的底壳,主板也和2s的一样

主板的底部细节

主板的正面

连接电脑显示的是master一代的

鼠标的问题主要问题基本锁定在了上壳按键的小板上,连接上壳就不能移动,拇指底下的按键不能用,其他按键都正常,光标不动,拆掉上壳排线,鼠标可以移动,左右按键及滚轮也正常,还有个问题是电池电量的指示灯也不亮,电脑上能显示充电,指示灯不亮,鼠标打开电源指示灯也不亮。这还不知道原因。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版本。

网友A:
不会也是洋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也是洋二吧?

没见过洋二的,估计是

网友B:
都进水了光感器件损坏了,可以找一样的光感接收芯片上去?

网友C:
会不会是拼装那种。主板外壳分别来自不同的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进水了光感器件损坏了,可以找一样的光感接收芯片上去?

没有坏,连接好上盖的排线就不移动,拔掉上盖排线就能移动,光头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是拼装那种。主板外壳分别来自不同的鼠标

主板和底壳都是2s的版本,应该是用的2s的主板写入的一代的固件

楼主:
查了一下好象是亚马逊特供版

网友(2021-03-26):
上盖排线一般没问题,你检查一下是不是拇指按键那微动,触发是不能移动是不能移动鼠标的,很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