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机油加多了还有什么补救方法吗?

楼主(2020-09-16):
车2个月没开了,昨天检查机油液面在油尺下沿线上,就把上次保养换剩下的机油都加了进去,拔出机油尺试了几次都是刚没过油尺上沿线,这样是不是加过了必须放掉些吗?

网友:
刚过上线,没事,我平时保养都加到最上线

网友:
机油是润滑,缸筒和内部齿轮的,会有消耗,刚过线没问题放心用吧。

网友:
抽一点点出来也可以,  刚刚过一点点也没会么问题。

网友A:
你把车着火再检查机油尺是着车后看的。副水箱才是冷车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车着火再检查机油尺是着车后看的。副水箱才是冷车看的

我确实是熄火后才看的感觉少了就吧剩下的加了再没打火。

网友:
怕加多了就抽点出来,找个大桶洗发水的按压头,去五金店买根管子插上,拔开机油尺,插进去按压抽出来一些就行了。也不费事也不难

网友:
多一点点问题不大

网友:
刚过线没事。

网友B:
多点没事,车子还没发动呢,,,等发动后液面会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点没事,车子还没发动呢,,,等发动后液面会下降

人家楼主这是补机油,不是换机油。看机油缺了又往里加了些,加多了。发动车后再测肯定会高

网友:
没事的,慢慢就好了,机油稍微多一点没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楼主这是补机油,不是换机油。看机油缺了又往里加了些,加多了。发动车后再测肯定会高 ...

。。。。拜托看清楚楼主多久没有动车2个月了。。。。启动润滑下就好了。又不是加很多

网友D:
多了影响动力
最好抽出来一些
加到上下线的3/5位置就行了
可以用洗发水的那个按压泵+管子
顺着机油尺的洞插进去,抽出来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了影响动力
最好抽出来一些
加到上下线的3/5位置就行了

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除了费油,其实对车没啥伤害

网友:
不算多, 不需要抽
加前是在下线, 你车可能机油损耗稍大, 平时定期多查看机油位置

网友:
感觉多了就抽点出来,机油油量检测是以冷车为准的,热车后,由于机油会甩到上面,检测液面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