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这硒鼓有什么乱用???

楼主(2020-09-16):
这硒鼓有什么乱用???
硒粉一体的不能加粉的
貌似没什么乱搞用样……………………

网友A:
按照12A鼓,在废粉盒存粉仓打孔,弄完后。用胶布堵上孔、

网友:
配一台复印机就可以复印了

网友B:
是没什么用,丢了还 污染环境

网友C:
原装的鼓,我加过一次88a的粉,但是打印太淡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没什么用,丢了还 污染环境

原厂的不是可以回收吗?

网友:
弄这要小心,污染比较严重,必须戴上护目镜,加上双重口罩,不要在有风的地方清理废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12A鼓,在废粉盒存粉仓打孔,弄完后。用胶布堵上孔、

又不是我的 搞毛线 单位的 没卵用就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的不是可以回收吗?

回收能卖几块钱???换个国产的才几十块钱

网友E:
原装鼓,如果没加过粉可以卖钱,具体回收问当地。
这个鼓是可以加粉的,就是稍微有点麻烦,要把两边的销子拆掉加。

网友:
两头拆开可以加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鼓,如果没加过粉可以卖钱,具体回收问当地。
这个鼓是可以加粉的,就是稍微有点麻烦,要把两边的销子 ...

不搞 搞得黑不溜秋的 又不是自己的单位是 直接换新

网友F:
HP的?他的粉末是带磁性的塑料微粉。
我在自来水的保护下拆了他,里面有一根磁铁柱子。。。

然而,这超细的塑料粉末顺着水流走了,弄不好最后都被我自己又喝了。。。

不是什么好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HP的?他的粉末是带磁性的塑料微粉。
我在自来水的保护下拆了他,里面有一根磁铁柱子。。。

确实有根黑乎乎的铁棍一样的,没试有没有磁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收能卖几块钱???换个国产的才几十块钱

用的太少,没卖过,不过在网上看的很多回收硒鼓的广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根黑乎乎的铁棍一样的,没试有没有磁性

打开他,里面有一根实心的。有磁性。

网友:
HP原装的鼓还是扔掉了,即使加了粉,打印出来很淡的,必须换鼓芯的才稍好些。加粉也是个麻烦事,不如扔掉,买个代用的也不贵。

网友:
赚的就是耗材钱,有些型号带计数,没有破解的芯片换加粉也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的鼓,我加过一次88a的粉,但是打印太淡了

原装的第一次加粉要换个鼓芯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装鼓,如果没加过粉可以卖钱,具体回收问当地。
这个鼓是可以加粉的,就是稍微有点麻烦,要把两边的销子 ...

真的啊,我的直接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