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华秋工程师(白嫖)烙铁套装,到手拆加装1N4148

楼主(2020-09-16):
华秋周末是不发货的,周一发出,周三收到,现在的顺丰是越来越没优势了,都是陆运3天到你还贵这么多...
说回正题,购入前就做了功课,都说这烙铁的指示灯容易被反向击穿,有割铜箔串4007的,但个人不太喜欢新东西哪怕是辣鸡东西破坏性加装,
正好有和LED的并联空位,反向并一个4148应该问题不大吧,我看907的电路也这么玩的。
顺便这烙铁怎么看怎么不像恒温,LED是一直常亮,说实话早知道这种我都懒得并T4,击穿就击穿呗,能热就行,
调温估计到设定温度会有较大的浮动。
顺便我没用过936类型,烙铁史也就从黄花的30W-907S-T12,用到T12除了大面积的铝基板干不动外基本够用也够耐艹就没打算购新了,
到手一对比才发现936真的小啊,比907mini多了,头子热容比907小这么多应该热得会快一点吧,体感反正化锡一分内,
这芯子好像没看到通用替换的,不过无所谓了,本来就不当主力用坏了就坏了,反正白嫖一次性就一次性
唯一槽点是配的线太粗太重,比本体重得多,导致如果你是插台面下的插座插排握持感会非常不舒服,
2芯线没必要配这么圆润的吧,扁线不挺好

网友:
是的,瞎了一样用,没必要整

网友:
已撸,买了个13.35的盒子

楼主:
已使用一下午时间,说下感受
这显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调温烙铁”(能恒定在设定温度),所谓的调温只是在满功率运行一段时间后,以不同大小的功率持续进行后续加温,继电器拨盘上的温度看着玩就行
说实话,虽然不是恒温,但挺好用的,远比一般的非调温烙铁好用得多,
按我个人的烙铁使用史来比较,好用程度为T12>907S≥华秋>黄花30W内热,
如果不是这根线拖后腿,说实话我觉得比907S好用,主要是907S巨大的体积带来糟糕的握持感以及调温线性极其一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使用一下午时间,说下感受
这显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调温烙铁”(能恒定在设定温度),所谓的调温只是在 ...

如果你用过高频焊台后,会感觉你手头上的焊台都是“废物”,自从用了90W、150W高频焊台,T12被当玩具或应急使用,JBC用于精密焊接。
现在,我基本上将936、907之类扫到废物箱了,T12有电池版、苹果电源两个备用应急,主力基本上都是高频焊台了,现在焊台撸多了也伤神,搞得像专业维修人员。

我说一下自己的主力配置吧:
1、快克TS2200 90W高频焊台,856AX热风枪;半成品DIY的文宇150W二合一高频焊台。
2、METCAL(OKI)CV-5210高频焊台;
3、JBC 全家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过高频焊台后,会感觉你手头上的焊台都是“废物”,自从用了90W、150W高频焊台,T12被当玩具或应 ...

我当然知道快克的高频和JBC之类的好,但我目前不需要,用了近两年唯一一次焊接吃瘪也就焊一个铝基板灯底盘焊不上,不过这可以通过PTC解决,
我的T12一套53,这价格山寨的203H都干不下来,至于小零件的焊接,小刀头对付偶尔几个0402都没问题,无所谓了

网友:
还在用t12中。没用过高频焊台呢。哈哈哈

网友B:
并个同色 LED 合适吗 两个LED规格不同 一样分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个同色 LED 合适吗 两个LED规格不同 一样分流吧

这是反向并防击穿,反向电流直接走二极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然知道快克的高频和JBC之类的好,但我目前不需要,用了近两年唯一一次焊接吃瘪也就焊一个铝基板灯底 ...

如果说想用高频焊台,还是建议玩本论坛出品的“文宇二合一150W高频焊台”吧,150W定制小手柄,使用203烙铁头,700W直流858风枪,全套价格不到四百元,不知道多方便。而且现在已经出了最新版815P,大小只相当于两个烟盒并列。

网友:
不发烧,不玩高频哈哈

网友:
高频大部分人没必要吧 好东西都知道好。。。就和电动工具一样 自己够用就行

网友:
现在好像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