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家里新装宽带电信200M遇到个难题,求大伙帮忙推荐路由器

楼主(2020-09-16):
前几天有个朋友家里新装宽带电信200M,面积大概一百二三十平,三室两厅的,要我推荐个好点价格不太贵的路由器,2.4g能跑满200M,5g能全屋覆盖,当场我就懵逼了,这是什么样的路由器?求推荐!干脆把信号塔拆一个搬到他家里,360度无死角覆盖,怎么样?

网友A:
最喜欢这种土豪朋友了
华硕 GT-AX11000 万兆智能三频无线路由器,¥3289

网友:
有钱就什么都好办,没钱就别要求那么多。

网友B:
2.4g想跑满200M,必须2.4g是450M的,目前都向5.8g偏重,2.4g都阉割成300M,所以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喜欢这种土豪朋友了
华硕 GT-AX11000 万兆智能三频无线路由器,¥3289

这个好,翻过来天线朝下能当板凳座

网友:
2.4G跑满200M,你让他上天吧,跑两万兆都没问题。

网友:
2.4很难跑满  干扰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水星d191g双频无线3✖️3

网友:
华为a2就行了。一个不行就一对联网,百分百行。

网友:
pro2或许也可以。还有dlink covr 2202,一对才299。120平的小房很容易。我这180平都一个光猫基本上够用,无法跑满。两个组网百分百成。先试一个吧,一个不行就加一个组网

网友:
360 v6 v5m之类的也可以,都能组网

网友:
想体验好就上AC+AP,想用一个路由器来解决问题是扯蛋,2.4G想跑满200M也是扯蛋

网友:
2.4G 跑100M都难,太对干扰了,5G,满速跑,建议H3C的B5  无线漫游,我现在用的就是,感觉还可以哦

网友:
房子必须改建一下
全屋外墙用金属丝网屏蔽,防止2.4G 干扰
然后全部内墙全砸光,用玻璃钢做隔墙,便于5G 信号穿透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想跑满200M,必须2.4g是450M的,目前都向5.8g偏重,2.4g都阉割成300M,所以无论如何都实现不了 ...

300M的2.4G无线是可以跑满200M宽带的。
关键是无论2.4G还是5G随着距离和障碍物的增加连接速度都会降低,所以不可能整个房子都能跑满的

网友:
2.4g不能跑满200m 要5g的。

网友:
2.4G跑满200M?你问他是手机还是电脑,不管怎么说手机等移动设备在这个频段里跑满200M很难,你叫他上天吧

网友:
大多数手机2.4g只能跑100

网友(2020-10-16):
这样的路由没法找啊

网友:
ROS 软路由不到200元,需要可以找我,QQ 285155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