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单缸柴油机油箱漏洞怎么补?

楼主(2020-09-16):
家里一台柴油机油箱漏了,这个怎么补啊,能不能电焊啊。

网友:
油洗干净可以电焊,最好是二保焊之类的电流调小点

网友:
铸工AB胶就可以补了,油箱没压力没事的

网友:
上网买铸工胶,清理干净再涂胶,可以再贴一块薄金属,易拉罐什么的剪开也行。

网友:
相似相溶原理    柴油会不会溶解胶水

网友A:
从油箱烂穿,可见油品质量之高

网友:
都烂掉了,这边补了那边漏了,换新吧

网友:
最好是铜焊

网友B:
用硅胶最好,耐老化,热胀冷缩效果也好。以前我家摩托车油箱破了,我就是这么干的。都10几年了,依然好好的。

网友:
没压力,胶水补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油箱烂穿,可见油品质量之高

我的摩托车油箱都锈穿了2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硅胶最好,耐老化,热胀冷缩效果也好。以前我家摩托车油箱破了,我就是这么干的。都10几年了,依然好好的 ...

好的,谢谢

网友:
换了吧,这个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油箱烂穿,可见油品质量之高

你这真是神理论

网友:
不会玩铜焊的话,砂纸轮打磨一下,大面积预热,焊锡搞定。

网友:
铁油箱,加水焊就行。没事的。

网友:
都烂了两个洞,油品有水锈透的,又在不边易磨部位,焊后磨的还是焊点,不如换的,漏掉的油也是钱。

网友:
用铆钉就行

网友:
油箱保养
每年拆下油箱倒出全部剩油,加入一点油摇动油箱,看油箱倒出废油污浊情况重复几次,加入全新的油。作用,去除油箱中的水和锈,延长油箱,化油器寿命

网友:
农机胶可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