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天选笔记本FA506拆机加硬盘

楼主(2020-09-16):
华硕天选笔记本FA506IV4800,15.6寸,4800h和2060显卡,jd抢购,有一点点火爆,开始抢购4秒之内就无货了。内存镁光MTA4ATF1G64HZ-3G2E1,硬盘西数PC SN530 SDBPNPZ-512G。加了1t硬盘。

网友:
这性能  牛B啊   跟Y7000P那个好啊??

网友:
显卡差了点,其他还好了

网友A:
这电源有点NB11.8A,那么小的电池经用吗

网友:
华硕笔记本很少使用“希捷酷鱼”硬盘,自己更换过内存和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有点NB11.8A,那么小的电池经用吗

如果不开独显。这机器电池一般跑个3-4小时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我也看中了这一台,凑钱ing:lol:
只要高中2年不高消费,毕业后应该就够了

网友:
散热器好牛

网友:
联想和华硕和平共处

网友:
200多w??没看错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中了这一台,凑钱ing
只要高中2年不高消费,毕业后应该就够了

只要隔三差五收个路由器,
你的预算就。。。
(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要隔三差五收个路由器,
你的预算就。。。
(逃

相机-5k
山地车-1.6k
手机-3k
打印机墨盒-100!!!
。。。。。
今年没买车和相机的话钱就够买电脑了
路由器什么的都是一些小项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机-5k
山地车-1.6k
手机-3k

都比我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