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某宝上买的威刚U盘 S102 por 32G的,用最新芯片精灵识别不了主控芯片

楼主(2020-09-16):
某宝上买的威刚U盘 S102 por  32G的,用最新芯片精灵识别不了主控芯片,乍办呢

======================================================
找到了

网友:
拆开看最直接。

网友:
应该是IS916,后面没有EN

楼主:
各位,有这个主控的量产工具么

网友A:
3281+镁光大s。。。。。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镁光大s。。。。。

这用黑片量产工具,还是白片量产工具呢,求个黑片,量产CDROM的,设定教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用黑片量产工具,还是白片量产工具呢,求个黑片,量产CDROM的,设定教程,谢谢 ...

黑片工具速度慢,镁光降级片,颗粒还可以,比黑片强,用白片量产工具吧

网友:
这个可以用正片工具量产

网友B(2020-12-16):
外壳拆了很容易松动。。。。怎么破?

楼主(2022-11-03):
引用 网友B:
外壳拆了很容易松动。。。。怎么破?

打胶水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