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摩托罗拉对讲机有这个型号吗?GP6600,感觉上当了!求驱动和写频软件

楼主(2020-09-16):
4年前在淘宝上买的摩托罗拉对讲机,有这个型号吗???店铺已经关门歇业了感觉上当了!求驱动和写频软件

网友:
写频软件淘宝上有卖

网友:
目测不是亲生的

网友:
摩托罗拉就没便宜的机器。拆开看方案吧

网友:
连写频线都有,软件很好找的。

网友:
假的无疑,摩托罗拉怎么会用建武的写频口呢?试试bf480软件能读写不,或者3107和3207的软件试试,杂牌对讲机写频是麻烦

网友:
最近也看到了这机器,好像60一个

网友:
拧下天线看接口就知道了

网友:
山货,moto新品几十元买不来的

网友:
拆机看电路板上面的型号

网友:
写频线的驱动容易用芯片精灵看一下是什么芯片一般芯片估计是PL2303

网友:
写频线驱动不是问题,把线插入电脑用芯片精灵看一下芯片就好,无非就是常见的几个型号cp2102 ch340 PL2303

网友:
感觉就是泉州货啊。

网友:
什么都不用看,就看8W功率,必假无疑,摩托的手持机发射功率不会超过5W

网友:
看价格,功率和接口,绝对是假的。

网友(2020-10-21):
妥妥的山寨机

网友(2020-11-30):
你这是买到假的MOTO了,放弃吧

网友:
楼主估计没有见过真的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