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金士顿 DT101G2 32G U盘故障求助

楼主(2020-09-16):
去朋友家解决电脑问题时插上发现接触不良,拔出后就没理会,回家要用时发现识别不了。先发拆了发图,符合版规

换过壳,壳是16G的。

双面都有储存芯片

芯片编号是连号的,主控这面是
背面是

主控芯片是鑫创SSS6698 BB,下面软件识别正确

正反面电路

之前正常时用驱动天空的PE,所以有这样的提示

然后出现

从我的电脑打开是这样

硬件管理器是这样

坛子里的芯片软件检测

U盘之家找的量产工具

识别不了

向各位坛友请教,接下来应该怎么办?
数据已经备份,现在只需要将它恢复正常使用就可以。
谢谢各位帮忙出招

网友A:
量产工具不对,找到正确工具吧。
试试鑫创SSS6695/SSS6698 量产工具3.287版吧。

另外你的这个U盘PCB太水了,自己换一个吧,十几块钱的事,换成银灿或荣慧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工具不对,找到正确工具吧。
试试鑫创SSS6695/SSS6698 量产工具3.287版吧。

看贴不认真啊你看看我下的量产具版本号和里面的配置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产工具不对,找到正确工具吧。
试试鑫创SSS6695/SSS6698 量产工具3.287版吧。

还有就是手头没有合适把握的工具,换板的事不是没有考虑过。
两片海力士的MLC,有些不舍得。

网友:
感觉应该是挂了

网友:
这个牌子的 U盘    没有什么好感了

前段时间  坏了一个32G的

网友B:
识别不了短接一下flash试试
图片来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92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识别不了短接一下flash试试
图片来源: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927

论坛工具还能识别主控和芯片的话,短接有没有作用?
内存芯片上的标识跟你图上的有些不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坛工具还能识别主控和芯片的话,短接有没有作用?
内存芯片上的标识跟你图上的有些不同 ...

别人提供的是荣慧主控的强制重刷方法,你这个可以参照使用。

另外,你的量产工具并不是3S工厂模式的量产工具,而是开卡工具,我都怀疑你用的版本不是3.287。
你可以尝试找找本论坛里的其它版本3S量产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提供的是荣慧主控的强制重刷方法,你这个可以参照使用。

另外,你的量产工具并不是3S工厂模式的量产 ...

上面提供的方法经过反复确认测试没有作用。
我在各个网站和论坛找到下载的都差不多,基本一样,
如果你有这个3S工厂模式的量产工具的话,请你给个连接或发文件好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提供的方法经过反复确认测试没有作用。
我在各个网站和论坛找到下载的都差不多,基本一样,
如果你有 ...

刚才,我反复实验过同品牌U盘辨别主控、量产操作FLASH芯片的事。
可以比较确定的是你的操作上有问题,你可以尝试着使用3.257量产工具进行如下操作:
1、在D或E盘根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改名为SSS6698;
2、将量产工具所有文件解压到SSS6698中;
3、将芯片检测工具记录信息截图下来、保存;
4、进入量产工具后,选择6698量产配置文件,并填写VID、PID;

5、按照3.257的量产方法操作U盘低格。

网友:
金士顿属于垃圾代名词,u盘买闪迪,量产不行的话只有换电路板和主控了

网友(2021-01-15):
我觉得他的盘挂了,不是量产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是换主控或者换f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