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希崖无线遥控开关拆解

楼主(2020-09-16):
论坛优惠购最终5元一套,东西还算不错,可惜没有多的账号

用12V电池

遥控器芯片  HS1527

晶振R315

继电器240V 30A

芯片都被打磨了

小板的芯片也被打磨了

按键杆子空心的,碰一下就断了。

网友A:
5元钱真的太超值了,恭喜老大

网友B:
这年代还有用变压器的 值

网友C:
我买的价你可以买两个

网友D:
我也撸了一个,还没到,好像九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撸了一个,还没到,好像九块吧

转自己淘客,手淘用参数 &fpChannel=9  再特价客户端补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价你可以买两个

转自己淘客,手淘用参数 &fpChannel=9  再特价客户端补红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年代还有用变压器的 值

拿到手里第一感觉很重,拆开果然有乾坤。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元钱真的太超值了,恭喜老大

撸几个备用,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
没地方用,还是买了一个玩玩

网友:
也撸了一个,还没到,好像九块⑨

网友E:
遥控都要5块钱

网友:
这按钮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转自己淘客,手淘用参数 &fpChannel=9  再特价客户端补红包。

专家啊,没弄过呢

网友:
张大妈比马云更可怕,家里都快成垃圾堆了

网友:
我也撸了一个,券后9.9元,爱淘金返利3.4元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遥控都要5块钱

撸了四个。

网友G(2020-11-11):
我想请教一下楼主,如果只接两边的火线,能起到遥控效果吗?有无不良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想请教一下楼主,如果只接两边的火线,能起到遥控效果吗?有无不良影响。 ...

我的还没用,不过我分析一下,估计不行,因为没有回路,电路都无法正常工作和吸合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还没用,不过我分析一下,估计不行,因为没有回路,电路都无法正常工作和吸合继电器。 ...

是的。我刚才拆开看了一下,零线连接变压器和继电器。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