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帮看下单线复用的设置有没有啥问题

楼主(2020-09-16):
弱电箱光猫--弱电箱网管交换机--客厅网管交换机--客厅主路由
原因是想用小米红米路由组mesh,ap模式据说是不行,然后弱电箱实在是小,主路由考虑ax3600或者ax6

网友:
你家房子多大?何必做的这么麻烦这么折腾

网友A:
看描述是交换机1的网口3是和交换机2的网口1互联的,假如T代表tag接口U代表access接口的话配置是没问题的。,VLAN在楼主这里的作用就是相当于把一根网线当成3根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描述是交换机1的网口3是和交换机2的网口1互联的,假如T代表tag接口U代表access接口的话配置是没问题的。 ...

对的对的,感谢啊,交换机1的3口和交换机2的1口都是trunk,这样是想把主路由装客厅拨号用
B站看教程还可以把光猫的网络和iptv绑定在一个口上,我这是因为交换机1网口有富余的就没折腾光猫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对的,感谢啊,交换机1的3口和交换机2的1口都是trunk,这样是想把主路由装客厅拨号用
B站看教程还可 ...

光猫俩业务一般情况下是做不到同个网口上面的,除非Telnet进去将其中一个口改成tag接口,但是需要下端的交换机设备支持可配置才行,这样做的唯一好处就是省一个交换机端口。一般情况下没必要改,改了换猫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猫俩业务一般情况下是做不到同个网口上面的,除非Telnet进去将其中一个口改成tag接口,但是需要下端的 ...

受教了,我就按原方案来尝试了,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