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一个汽车水箱风扇,电机原理表示看不懂,有没有高手解答一下

楼主(2020-09-16):
车子高温,检查发现是风扇不转了,测试下来是电机问题。拆开一看究竟。

风扇总成

风扇总成

永磁体电机

永磁体电机

永磁体电机

转子

转子

转子

转子

转子,碳刷电机

线

线

碳刷4个

碳刷4个

4个碳刷

电路图

电路图

线路

线路

现在有个问题搞不懂,电机接点1和4为低速,2和3为高速。测得碳刷地盘上也没电阻什么的,碳刷4个为一样的。这种碳刷电机是如何做到高低速控制的。可能有人会说,一组供电低速,两组同时供电为高速,但是修好后的测试表面,通电2和3,明显比1和4快很多很多。有点摸不着头脑。有没有人知道原理的???谢赐教。

网友A:
看过图,没研究过,匝数不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图,没研究过,匝数不嗯吧

匝数应该不重要,因为两组碳刷的接触面是一样的

网友:
这种是电子风扇。

网友:
应该由ecu控制 乱说的

网友:
对应的磁铁磁性不一样吧

网友:
线圈都一样的,电压也一样,区别是接不通的接险柱的时候线圈产生的磁极和电机定子上的固定磁极的相对位置不一样。

就好比2块磁铁(一块相当于电机上的定子磁铁,一块相当于转子线圈产生的磁力),同极性相斥的时候距离越近阻力越大,不同极性相吸的时候距离越近吸力越大

网友:
碳刷背后会不会有芯片?

网友B:
这还不错,可以打开修理,我的就没得修理了,只能破坏性打开,没办法,只有换新

网友:
就是普通直流电机,双速的,两个相对的炭刷通电就转,应该没坏。接上电试一下。

网友:
切割磁力线,一个是垂直切割,一个是有夹角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不是有个调速电阻吗??高速直连,低速经过调速电阻到风扇。

网友:
不同对碳刷造成转子磁角度不同,就能变速了 7楼11楼都解释了。。。

网友:
你测量一下高速和低俗的电源电压是否一样?

网友:
我拆过一样的:汽车散热风扇接线问题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489

当时有一个不转  电机盖子用的角磨机割掉了卡扣   装的时候用的锡焊接   坏的原因是碳刷上的外壳进水氧化了,碳刷不能弹动  拆开打磨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还不错,可以打开修理,我的就没得修理了,只能破坏性打开,没办法,只有换新 ...

这个也是破坏性打开的  疼两三天了

网友:
很多车是接一个功率电阻来控制转速的。
你这图是日产轩逸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破坏性打开的疼两三天了

你这个指甲盖早晚的掉,别问怎么知道的,到的时候才瘆人,,,

网友:
你打肿的是中指,我是大拇指,那一锤下去,酸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