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季 斐讯K2的64M内存换128M型号买哪种呢??

楼主(2020-09-16):
第2季 斐讯K2的64M内存换128M型号买哪种呢??

俺是第1次改BGA的内存......

请大师们多多指点......

现在路由器内存已经被俺吹下来了呢.....

现在下一步是不是用刀头电烙铁把电路板上的点抹平???

抹平后涂点助焊油在电路板上???

吧新的内存对好位置......
(全新的内存在路上向俺跑来)

然后吹几分钟就可以了???

第2季 斐讯K2的64M内存换128M型号买哪种呢??

网友A:
没啥必要的其实,7620的能力上限就搁哪儿摆着,加大内存提升太小了

网友B:
还换什么啊,K2这种路由器配个64M就够用了,换成128M并没有任何的性能提升。
如果需要更高的性能就直接50块包邮收个中兴E8820S好了,7621+256M内存不香吗?
当然还有其他的7621路由器,比如新3、红米2100等等等等
K2现在最合适的岗位就是做个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必要的其实,7620的能力上限就搁哪儿摆着,加大内存提升太小了

亲爱的大师......

俺知道......

本来俺是想升级到256M内存......

但是后面俺还是升级到128M算了......

毕竟是个100M的路由器......

稍微懂得都知道100M的路由器差不多过时了呢......

现在基本都折腾1000M路由器了呢......

俺升级到128M内存是为了刷其他的固件.......

至少不是精简版的固件内存太少不够用......

功能太少了.....

128M内存就可以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换什么啊,K2这种路由器配个64M就够用了,换成128M并没有任何的性能提升。
如果需要更高的性能就直接50块 ...

亲爱的大师......

俺知道......

本来俺是想升级到256M内存......

但是后面俺还是升级到128M算了......

毕竟是个100M的路由器......

稍微懂得都知道100M的路由器差不多过时了呢......

现在基本都折腾1000M路由器了呢......

俺升级到128M内存是为了刷其他的固件.......

至少不是精简版的固件内存不够用......

功能太少了.....

128M内存就可以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必要的其实,7620的能力上限就搁哪儿摆着,加大内存提升太小了

好了....

现在大师还没有告诉俺呢.......

下一步咋办呢......

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换什么啊,K2这种路由器配个64M就够用了,换成128M并没有任何的性能提升。
如果需要更高的性能就直接50块 ...

好了....

现在大师还没有告诉俺呢.......

下一步咋办呢......

亲......

网友C:
16位的ddr2内存吧,淘宝找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爱的大师......

俺知道......

你想刷什么固件呢?
适配K2或者说7620的固件大多都是为64M内存准备的。而且你刷不了全功能固件不是64M内存不够用,而是8M的ROM不够用,2块多买个16M的rom芯片就行了,8个腿很好焊接的。
关键是你把rom弄到16M也没什么固件可以用,7620毕竟只是7620.有这个时间精力和钱干嘛不去折腾更好的7621呢?K2就让他发挥它自己的长处,做个AP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位的ddr2内存吧,淘宝找就行了啊

现在下一步是不是用刀头电烙铁把电路板上的点抹平???

抹平后涂点助焊油在电路板上???

吧新的内存对好位置......
(全新的内存在路上向俺跑来)

然后吹几分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刷什么固件呢?
适配K2或者说7620的固件大多都是为64M内存准备的。而且你刷不了全功能固件不是64M内 ...

恪.....

网友D:
据称,在保证足够使用容量前提下,缓存越大性能反而越下降,试问你是从一个房间里找钥匙快还是从10个房间里找钥匙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据称,在保证足够使用容量前提下,缓存越大性能反而越下降,试问你是从一个房间里找钥匙快还是从10个房间里 ...

亲.....

大师.....

这个俺懂啊......

告诉俺下一步咋办呢??

是不是用刀头电烙铁把电路板上的点抹平???

抹平后涂点助焊油在电路板上???

吧新的内存对好位置......
(全新的内存在路上向俺跑来)

然后吹几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下一步是不是用刀头电烙铁把电路板上的点抹平???

抹平后涂点助焊油在电路板上???

对啊,不知道你买的ddr2颗粒有没有植过球,没有的话你还要自己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啊,不知道你买的ddr2颗粒有没有植过球,没有的话你还要自己植

俺买的是全新的.....

不需要植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买的是全新的.....

不需要植锡.......

你最好把主板上的锡拖干净,上点焊油在上新内存。

网友:
如果买的内存是带锡珠的,就把主板上的焊锡弄干净,最好有吸锡线,没有的话,用刀头不一定能拖干净,可以找纯铜的屏蔽网来拖,助焊剂要足。

网友E:
我看楼主要翻车。bga要手工好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楼主要翻车。bga要手工好才行的

那你应该失望了吧。
第三季早就出来了。

网友(2020-10-26):
是啊,高格第5版本就不支持64M的机器了,只能升128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