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原创,解决洗菜盆沥水篮气堵问题

楼主(2020-09-16):
沥水篮放上网兜后,倒入含油水容易发生气堵,水下不去。
取一支1毫升注射器,正好插入沥水篮孔。用扎带固定在沥水篮边上,剪短至合适高度。不堵了。

网友A:
你这个菜盆是不是没有上通气孔。我家厨房原先用的是路边小店几十块钱的单槽喷就没有通气孔,后期因为需要装净水器重买了个品牌的就带了

网友A:
就是溢水孔,感觉也可以充当通气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菜盆是不是没有上通气孔。我家厨房原先用的是路边小店几十块钱的单槽喷就没有通气孔,后期因为需要装 ...

十几年前的,估计都不带。是个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溢水孔,感觉也可以充当通气功能。

溢水孔有,但是它是直接接排水管上的。这个是沥水篮底部存气,主要是要加网兜,不加就没问题。

网友B:
我开始也想这么改一个,可浏览了某宝,发现有卖8元6个的过滤装置,在中间部位凸起一个金字塔一样的格栅出气口,约15mm高,自此水池不再下水慢。

滤水效果非常好,有多少渣滓也不堵,还方便清理。

网友C:
水槽积水肯定没过沥水篮最上沿,你确认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槽积水肯定没过沥水篮最上沿,你确认有效?

试了一天才发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槽积水肯定没过沥水篮最上沿,你确认有效?

有压力差,字数补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开始也想这么改一个,可浏览了某宝,发现有卖8元6个的过滤装置,在中间部位凸起一个金字塔一样的格栅出气 ...

啥关键字

网友:
这种容易堵掉

网友:
厨房水槽  防堵地漏

网友:
原来是加了通气管
不过如果不经常清理还会堵